[家电] 充电宝充电座掉了,飞线焊哪里?

楼主(2019-03-21):
焊好又掉了,固定齿不够长,重找个吧,可是找不见正负
极触点了,飞线焊哪里?求指点

楼主:
这种microUSB座感觉太不抗造了

网友A:
4pin脚,供电,数据-,数据+,GND。。中间pin不采用,至于飞线应该就在旁边吧,刀片刮刮看应该可以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pin脚,供电,数据-,数据+,GND。。中间pin不采用,至于飞线应该就在旁边吧,刀片刮刮看应该可以看到的 ...

远处有没有大点的能焊线的地方,看不清呀

网友B:
左右各有个园焊盘就是输入正负极.左正右负

网友:
第一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各有个园焊盘就是输入正负极.左正右负

老兄,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是这样吗?谢谢

YES.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