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传承华硕家族式设计(遗传病,电源头断裂),顺便做好事处理进水

楼主(2019-03-21):
外面的兄弟拿来一台华硕的笔记本,说是电源接口松动,让搞一下。。。
对,就是华硕家族式遗传病,供电头坏,确切的说是断头设计

上香背,华硕好多款机器其实都长一个样,因为是搞电源头啊,所以有些拆机的细节就忽略了,谅解

脱下裤衩的样子,你们喜欢的,硬盘位和内存插槽,wifi模组。百年不变的设计风格
此处的螺丝规格为M2*8,注意区分。

硬盘有手位,不要蛮力,

接下来就是拆键盘,,键盘是典型的卡扣设计,很好拆,均匀分布,从左边翘起(习惯右手)

拆下来键盘,仔细看下卡扣

翘起键盘后注意下方有排线,不要硬拉,所谓强扭的瓜不甜。扯坏了会很苦的,我一般都是键盘翻过来。镊子拨开卡扣。
注意一定要轻轻拨开,否则挂断pcb线或者拨断这个卡扣就悲剧了,断线可以补线,卡扣断了就悲剧了。

然后就是挨个拨开开关排线,触摸板排线还有光驱ODD的接口

拆掉光驱后,会看到CD壳藏在光驱下面的暗螺丝,常规的设计。

接下来就是掰开CD壳。老司机都是肉搏,指甲盖直接撬,不要什么名片卡片什么撬棒的,统统都是浮云

有进水,,,,,,,立即打电话报风险,拍照保留现场,待电话确认下方才继续下去,,一首凉凉送给自己,进水时间估计蛮长的了。
搞不好现在装起来机器就不亮了(职业反射)。

EC进水可不是什么好的征兆,不触发,触发不上电,上电不跑码,,挡内存,一大串不良在脑中浮现,当然还有断线 。。。。

先处理下吧,洗板水刷刷刷,用的高露洁牙刷,听说刷了没有蛀牙嘛(轻轻的刷哦,否则小零件刷没了就悲剧了哦)

初步处理了下,放大镜下看下,引脚还是有很多地方腐蚀的痕迹,主要是这排进水比较严重

接下来就是上手术刀了。刀片将腐蚀物刮干净,露出pin脚方便吃锡。刀片很是锋利,小朋友切勿随意玩耍,刮刮干净准备上烙铁怼,,,

刮出一大堆玩意,,继续洗板水清洗下,,,

洗板水洗刷刷后上助焊剂,风枪吹下,预热下,因为腐蚀后杂质较多,上助焊剂便于后续烙铁拖锡,
至于风枪温度,我一般焊接芯片都是用的390多度,祛胶用的320度左右,具体的设备自己可以调试下,不可照搬硬套

风枪吹过后,放大镜下面的pin脚,

上烙铁拖锡过程就省略了,,,直接成果图。饱满有弹性有木有,右图部分引脚是怕断线用手术刀在托完锡后刮的。漏铜

这时候随手开了下机,机器正常可以开机,进行下一步工序,换电源头,

拆出主板,,这是正反面照片,百年不变的设计,百年不变的布局,

因为电源头距离风扇较近,所以拆出风扇,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顺带清下灰,涂抹硅脂

来一张电源头特写,看看家族式遗传病到底怎么回事,看断痕

直接固定点加锡,风枪吹,斜口钳取下DIP接口。这个地方要注意,左侧pcb板很小容易断裂,注意力道

这个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就是华硕的电源头通病,反正我是换了好多了,不知华硕的工程师知不知道这么回事

接着处理下灌孔里面的残锡,上神器,吸锡枪,这玩意,直接用嘴吸锡,很是牛逼,突突突,三下五除二

这是吸好一个灌孔的样子,几个孔都要吸干净,不然新的DIP件不好安装

现在就装上新的料件,补上锡就OK了

至此完工了。上电再确认下,待机OK,触发上电

写贴很费时间,动动小手记得点赞评分。您的回帖才是我发帖的最大的动力,谢谢

网友A:
楼主厉害了,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种接头如果外部插拔电源带着摇晃应该还是会断或者虚焊吧?
那可以焊一根线预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了,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种接头如果外部插拔电源带着摇晃应该还是会断或者虚焊吧?
那可以焊一 ...

这种的还是会坏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两根线引出来。。。。就是不美观

网友B:
还是我的华硕v450主板好拆和电源头是独立的,也没发现坏的情况。估计是你这款电源头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我的华硕v450主板好拆和电源头是独立的,也没发现坏的情况。估计是你这款电源头缺陷。 ...

好像说错了,是x450吧

网友:
总感觉工作台很熟悉,翻到下面看完了,看见兄弟你回帖,哈哈,原来是老伙计的帖子啊,另外垃圾华硕,我以前有个AMD的平台的,烤鸡好多年坏了,最终被我硬生生的改造成intel的平台。300多元一张新板子,买来用了两三年以后又坏了,现在还在储藏室放着呢,等我那个E4300折腾好了,咱们再继续折腾垃圾华硕。

网友C(2019-05-03):
哈哈……和我现在浏览网页用的笔记本一个模板。我的是A43,家里有台K43,其实都是一样的电路。接口都还好,没遇到问题
倒是一台三星的换过接口。

K43也是IT8572E芯片附件进水了。以前没问题,后来拆开处理过,可以用,等了一段时间就不能开机了:开机灯不亮,放静电没用。现在把主板电池拆了,插上电池开机灯直接亮、大写锁定键亮、风扇转,然后熄灭,重复。偶尔按开机键可以刚好到LOGO又断电。能帮忙支个招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哈哈……和我现在浏览网页用的笔记本一个模板。我的是A43,家里有台K43,其实都是一样的电路。接口都还好, ...

对了,能够正常给电池充电,充电电池指示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能够正常给电池充电,充电电池指示灯亮

重点看下EC进水地方,是否断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点看下EC进水地方,是否断线,,

测了,没看到有断线的地方。查电路掉了一个电容 C3005(MLCC 0.1UF/16V (0402) X5R 10%)
不断自动通断电的过程中,在通电的瞬间有一种沉闷的类似继电器接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