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MC7135应用电路

楼主(2019-03-21):
前段时间发了帖子说LED恒压还是恒流。大家都说该恒流。后来研究了LED恒流IC。确实在一定电压范围内,只限流了。这个是最常用的AMC7135。LED恒流IC。所以想解决一下3W的LED。在并联和串联下的方式。

IC封装SOT-89

官方发出的单IC。控制1WLED。在2.7-6V的状态下。最大电流给出350MA。

这个只是加装开关管,防止反接击穿IC。用于手电这种或者经常拔插而且没有极性限制的。

这一个就是这个IC的并联提高电流在驱动大电流LED。可以并联实现3W 5W等大电流LED。不过电压比较低,所以不怎么适合太高电流。

这一款就是解决了高电流带来的不方便。改为了高电压。也就是这个电路吸引了我。所以想从这个电路的基础上改一下。
这个电路是固定12V 350MA。从12V的基础上添加合适电压的LED,前提不得超出输入电压。所以像1W以上的LED最多也就是三个。
通过电阻来调整IC的3脚为3.3V 200UA。问题:提高电压是否可行?

这个电路是我自己画的。按理论可以使用。可是按规定。电压方面改变比较大。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
提高电压能供给4个3WLED使用。LED额定电压给的是3.4-3.7V,电流为700ma。电流是并联的IC来实现的,电压是提高到LED最低电压,最高电压这我写的24V其实是错的。因为双IC并联应该为6V最高。通过电阻调节后,最高电压我也不知道该定为多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通过计算。大于LED1.5V和7V的时候。LED的功耗是最大的。也就是最亮的吧。我是这样理解的。

由于上一个电路最大电压不清楚设置多少。后续我又画了一个,这个请大家指正。
这个电路是单路并联IC来提高电流为700MA。可是四组IC为串联的。所以想请教大家这个问题。目的是我想驱动4个3WLED。电流和电压太大都不是很方便。所以想能否两串两并。来解决电压和电流的问题。希望大家给予帮助。

  • · study|主题: 19, 订阅: 6

网友A:
高电压串联几颗LED是可以的,只要vdd到gnd不超过6V供电就可以了,out到gnd的压差不要太高,因为是线性恒流,压差大发热很大会烧。

网友B:
倒数第二张图LED方向画反了。7135的恒流在330~350毫安三档。3瓦的LED,要三块7135并联驱动。至于能用在多高的电压上,可以这样计算,V<N×Vf +3,式中,V为供电电压,N为串联的LED数量,Vf 为LED压降。

网友C:
看你这费劲的,降压的用这个PT4115,再多串并几个也没事,同类型的还有MT7201等。

网友D:
7135是线性稳流,压差太大会严重发热,打嗝保护。PT4115是开关电路,效率高,占空比小的时候能感觉到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费劲的,降压的用这个PT4115,再多串并几个也没事,同类型的还有MT7201等。

...

朋友。虽然花了20个M币看你推荐的这个也很不错的IC。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最终意思是。请教大家。并联7135,来实现高电压大电流。就是我说的4号电路。并不是说换个IC解决就行。。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4号电路已经确定了两个7135并联,高电压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电压串联几颗LED是可以的,只要vdd到gnd不超过6V供电就可以了,out到gnd的压差不要太高,因为是线性恒流 ...

你的这句话我就懂了。和我理解的意思差不多。VDD和GND的电压是3.3V 200ua左右。这个是确定的了。只需改变电压就可以实现了。压差做到高于LED工作电压的1.5V就可以。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数第二张图LED方向画反了。7135的恒流在330~350毫安三档。3瓦的LED,要三块7135并联驱动。至于能用在多 ...

谢谢温总指导。大体和我考虑的4号电路基本一直。设置到7135的并联。算好电压和电阻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7135是线性稳流,压差太大会严重发热,打嗝保护。PT4115是开关电路,效率高,占空比小的时候能感觉到闪烁。 ...

压差大发热这个我知道。所以我上面也写了。在高于LED工作电压1.5V的时候LED功耗最大。所以我会选择高出LED最大工作电压的1.5V来使用。这样也不会出现压差太大。而且坛友回复说几个引脚的电压。VDD和GND的引脚电压是3.3V 200UA。算出电阻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费劲的,降压的用这个PT4115,再多串并几个也没事,同类型的还有MT7201等。

...

就算使用你说的这个IC。一样是需要提高电压。既然提高电压。我直接用7135并联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数第二张图LED方向画反了。7135的恒流在330~350毫安三档。3瓦的LED,要三块7135并联驱动。至于能用在多 ...

之所以用700Ma的电流。是因为卖家提供的是3.4-3.7V 700MA最好不要高于这个。虽然3.4V 3W 是882ma电流。3.7V 3W是810MA的电流。
三并7135确实电流超了。

网友E:
大概看了一下,好像你对并联稳压和恒流理解很模糊,不过既然你想玩LED,推荐几个驱动IC给你,白菜价的:PT4115 PT4101 PT4103 PT4110,其它:AP3127 AP3128 G5121,线性:QX7136 QX7137 QX7138。(BD查资料)拓展一下,是个有负反馈端的稳压电路都能改成恒流电路,例如经典的串联型稳压电路;或者DC-DC升压或者降压也可以,像MC34063升压、降压都可以。三端稳压器也可以,像LM7805、AMS1117也可以。不过因为不是我前面说的LED专用驱动IC,“电流负反馈基准电压”太高,功耗太感人,加个比较器也可以降低反馈基准电压,太麻烦,专用IC反馈电压50-300mV,一般的DC-DC IC才0.6V(FP6291)-1.25V(PT1301),不够专用IC玩的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概看了一下,好像你对并联稳压和恒流理解很模糊,不过既然你想玩LED,推荐几个驱动IC给你,白菜价的:PT4 ...

对的 所有恒压芯片都可以恒流工作 升压的也可以(不得空载)
下反馈电阻用来设置电流(Iout=Vref÷Rf) 上反馈接LED串就可以
但反馈电压大的话电阻功率就大损耗就大
我也用lm2596或者xl6009做降压型和升压型恒流驱动LED,当然3r33这种都可以做。
比如lm2596和xl6009反馈电压是1.25V,输出350mA就接3.6Ω电阻,电阻的功率是0.4W。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对的 所有恒压芯片都可以恒流工作 升压的也可以(不得空载)
下反馈电阻用来设置电流(Iout=Vref÷Rf)  ...

对对,不得空载!除非再利用反馈端多加一部分电路限压,忘说了。印象中提到的3R33,以前好像很便宜,几毛钱吧,但是我知道的时候已经不便宜了,所以一提起3R33我都会第一时间当成是在说MP2307。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对对,不得空载!除非再利用反馈端多加一部分电路限压,忘说了。印象中提到的3R33,以前好像很便宜,几毛 ...

是这个芯片,MP1854也挺便宜的,耐压更高

网友:
那个应该不是同步整流的吧?印象中没看到文档中续流二极管有“optional”这个词,英文不好,所以懒得确认了,就当不是同步整流的IC了,所以不喜欢。
TB真的强大啊,我收藏的一些店铺有很多可以零售的又便宜的IC(几毛一个吧),以那个为标准查IC很方便,例如查“MP”两个字,便宜常用的芯片就出来了,接着度娘查资料,只有在价格、封装、参数都合适我才会考虑玩不玩这个I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芯片,MP1854也挺便宜的,耐压更高

刚才回错人了。
那个应该不是同步整流的吧?印象中没看到文档中续流二极管有“optional”这个词,英文不好,所以懒得确认了,就当不是同步整流的IC了,所以不喜欢。
TB真的强大啊,我收藏的一些店铺有很多可以零售的又便宜的IC(几毛一个吧),以那个为标准查IC很方便,例如查“MP”两个字,便宜常用的芯片就出来了,接着度娘查资料,只有在价格、封装、参数都合适我才会考虑玩不玩这个IC的。

网友(2019-07-04):
嗯,可以给VDD用稳压芯片做基准。

网友(2019-11-17):
单锂7135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双锂以上,可供选择的开关电路就太多了。

网友(2024-03-26):
7135加电子开关怎么弄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