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5s苹果扩容32G,续

楼主(2019-03-21):
关于苹果扩容前篇,如果有坛友没看的可以点击我的页面查看,相当于硬盘拆装。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52
那么书接上回,没头没尾可不行对吧
当然,关于扩容咱们一步一步来,首先,上次不是说硬盘拆下来板底掉点嘛,还有指南针也报废了,卡在北三度了

这是一个5代的机器,经过检查发现和5s指南针芯片是通用的。

芯片拆下,这里提示一下,玻璃芯片很容易碎,温度开高点吹,成功拿下好的芯片

安装,温度稍微底点,也要值锡。

好,开机测试,现在是没有更换硬盘状态下所以可以开机,当然我们看到,指南针工作正常。

原硬盘与新硬盘对比,大小肯定一样,品牌也是一样的

原硬盘拆下,温度各异

趁热处理一下底板

值锡网抹锡

风枪加热

锡浆是中温锡

风枪温度与风速

安装好后开机电流65ma,充电230ma

刷机开始

刷机成功,激动人心的时刻

开机成功,不过大家可以看见参数也有非常大的变化,谨慎扩容,当然主要是因为设备不全,专业的扩容可以改成全绿,只有查串号才知道,所以扩容的过程到此也就结束了
END:lol:

楼主:
图片太多所以有点乱,请大家谅解一下

网友A:
省去了关键步奏,我来补齐,需要把原硬盘上仪器,读出关键参数,比如WIFI地址什么的,然后写入新硬盘,

网友:
手里有个摔坏的7 128g主板,不知道能不能做个优盘

网友:
好想把我的8g的5c也扩容啊,可惜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去了关键步奏,我来补齐,需要把原硬盘上仪器,读出关键参数,比如WIFI地址什么的,然后写入新硬盘, ...

买的芯片袋子上不是写着32g 写好了嘛

网友(2019-09-01):
自己的5S指南针坏了有些日子了,一直不想拆主板来搞,其实主要是懒。今天太无聊,于是拆了下来,这个指南针芯片居然是双层的,下面有块PCB底板,作用为转接线路用。害我植了两次锡,完美修复了。这机之前沾过水,发现坏的地方是玻璃芯片和转接板的供电脚腐蚀了,两面刮开上锡再植上就好了。

就是这个破玩意儿,居然下面层还用转接板。

就是B1供电3V脚锡珠腐蚀掉了。

1.6MM*1.6MM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