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夏普TU-HD200高清接收机 拆机系列

楼主(2019-03-21):
原来客户使用的机器,每次开机看半个小时就会死机,需要人为的重新启动一下,让人很是苦恼!毕竟是连续工作多年的机器,排除电源的问题以后,只能将他拆解!发到日本修理肯定是没有价值了,还有就是我也没有能力去修理他了。在我拆解前,我特意到网上找一下有关机器的介绍,让大家更是直观的了解一下这台机器的用处和大致的了解。HD200高清机器介绍一HD200高清机器介绍二

看了前辈的机器介绍以后,是不是有些头皮发麻的感觉,但是拆解的图片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吓人!先看看这个机器的正面!

再看看机器的接口!

看看机器的底板!这个是我拆解了4个胶垫以后拍的图片,胶垫忘记拍了!

再拆解前面,向左移动机器的滑盖,可以看到机器的收视卡片!机器上面有个防拆卡片的开关,这个设计还是很有水平的,后面在说!

收视卡的正反面!

机器的底板上有一个塑料的盖子,打开以后,可以看到数据线接口,可能是厂家为了升级软件预留的接口吧!

拆除底板的螺丝以后,往后一拉就拿下了机器的盖子!

日本本身资源匮乏,但是在这里确实是非常注重用料,国内的厂家最多就是留个孔。可能是为了机器竖起来安装更加方便吧!
设计还是非常人性化的,为用户考虑的很是周到!在拆下后面板!面板上的文字,介绍了各个端口的作用!

终于可以看到机器的内部电路了!

机器主板和前面板的连接用了这么大的螺丝!左右各一个!

机器的电路板分别用2块,2块电路板之间采用上下结构,用插座连接!维护很是方便,直接更换,不用焊接多余的连线!

再慢慢的分解主板和前面板!

再来一个大图!

看看前面板的连接结构!一个小小的前面板,只有几个指示灯,遥控接收头!简陋的实在有些不像话!

前面板和主板只有一根连线!

可是就这一根连线竟然使用了线扣,线缆在线扣这个地方竟然包裹了胶带,这个细节设计有点让人恨到牙痒!

分解后的前面板!

全部拆出来!

再来特写!

就一个电源开关,几个信号状态指示灯,有必要设计的这么变态吗?

不就是透个光吗?为了光线的柔和和均匀,竟然使用了导光柱!嘿嘿!
看我国一般就是一块小电路板,厉害的厂家就直接用飞线了!

拆机后的主板!

上面说的收视卡的防拆开关,不是一般的开关,使用了光线感应开关,难道你要用100年吗?

拆完了的机壳!主板!

来来来,看看主板的设计细节!基本上机器的主要芯片都采用和日本厂家设计生产的芯片,什么时候我们拆开国外的机器,都
是中国生产的芯片和集成电路就好了!

这种插座国内厂家使用的不多,或者我见到的少!

再来看看调谐器的主板吧!调谐器为了防止电波干扰,采用了很多屏蔽措施!一大推的金属外壳!真是斤斤计较中不惜工本!

以调谐器门限低著称的夏普机器,肯定采用的是自己的产品!

翻开后,我竟然有些茫然了,原来这个是一台返修过的机器!
厂家也不给我洗洗,是国内修理的还是国外修理的?

终于全部拆解玩了,来来来,合个影。以后肯定要各奔东西了!

主芯片竟然采用的是松下的,原来松下的芯片能力是这么的强大!竟然能自己开发生产芯片,小日本实力不小啊!

芯片都是日本几个大厂生产设计的!

这里只是拆解,没有对电路和芯片进行评述!以后有时间在开一贴!

网友A:
老机器了,以前卫视烧友杨建平介绍过110度卫星详细接受过程。卫视行业没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了,以前卫视烧友杨建平介绍过110度卫星详细接受过程。卫视行业没落了 ...

现在啥都高清了,专机化也是一个趋势,目前也就中九户户通加上138的D-sky这两款专机有点收看价值了

网友:
应该不是返修的,高频接收器应该是后焊的!

楼主:
不会吧!后期焊接的就是这种水平嘛?还有就是上面的松香也没有清洗,我看应该不是生产厂家做的,可能是返修机器!

网友(2019-06-10):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后期焊接的就是这种水平嘛?还有就是上面的松香也没有清洗,我看应该不是生产厂家做的,可能是返修 ...

这些机器不少就是国内生产的,即使现在不少电器还是有部分原件得手工焊装,国内那些电子厂组装工人水平跟修理工有啥区别。

网友:
用料不错,按说寿命有保证啊,估计是主芯片有点热。慢慢热挂了。

网友(2020-01-10):
謝謝分享 欢迎新人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