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老式示波器

楼主(2019-03-21):
这个家伙我插电,有继电器的咔哒声,但是就是没有图像!不知道哪里坏了,大神们可否告知能修好不!
面板,拆完才想起照片!
屁股
内部
变压器
一个电位器旋杆没了,弄个钻头代替一下!
乱七八糟的,不好找毛病
会不会是灯丝烧掉了?
THE END

网友:
很考究的机器啊,避免了所有飞线。

网友A:
那根又长又粗,还是螺旋状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根又长又粗,还是螺旋状的是什么?

电位器延长杆没了!用一个钻头代替的!

网友:
谢谢分享。。。。古董也。。。。。我还有一个更古董的,电子管的。。。。

楼主:
就是不知道这个怎么修?显像管哪个脚是灯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这个怎么修?显像管哪个脚是灯丝呢?

那叫示波管,拆下管子往里看就能看出灯丝引脚。有个笨方法,用万用表电阻档把管脚全测一遍,一般能通电的一组就是灯丝,剩下的基本不通电。

网友:
不算太老,还有集成块呢。

网友:
都用上集成块了,一点也不老!

网友:
好有历史的东西了。。。还能用么?

网友:
这玩意真的没必要折腾了,200元就能买台很不错的。

网友(2020-02-03):
示波管可以拿来做一个电子表。

网友:
麻花钻是重点

网友(2023-04-07):
这成色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