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优惠购 6元的时来电动车充电器,很残、很旧。顺带测电流

楼主(2019-03-21):
这是买的第3个了。
第一个是时来运动家的,12ah,实测电流1.5a,高压部分开关管换过,358电容换过,风扇换过。PCB没灰很新
第二个是易朗家7元,20a,实测2.1a电流,高压开关管换过,358电容换过,输出保险炸了短接,PCB8成新
这是第三个,也是时来运动:以下。

外包装。还是那样

12ah

打开

外壳好像变了?忘了第一个啥样了。

皖东

背面

参数

y螺丝

这就过分了啊!!螺丝都是旧的!!两个螺丝材质都不一样,生锈就不说了

打开

很残、很旧

高压侧开关管原装,很多灰,带生锈

变压器和电容,电容有坑了

接线垃圾

铜箔有些都扯开了,估计颠簸两下就开了

电阻烂了

插电正常。

充电电流比第一个大一点(电压相同的情况下)

没了。

网友:
感觉还可以,比我买的两个要好,虽然便宜,我不打算再买了

网友A:
我买了仨,都是事来的,一次一个样,别说,倒是拆开看大体还看得过去,
色子你这人品不佳啊,这怎么都像涮了锡锅的啊,散热片下面都有焊锡
看看我这仨,这是头一个
那俩好像还没照

网友:
楼主赚了,保险管边上还有那么大一坨焊锡,不过楼主是用8848手机的,估计是瞧不上那坨焊锡了。

网友:
还是比我收到的要好一点

网友:
这段时间看这些看得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仨,都是事来的,一次一个样,别说,倒是拆开看大体还看得过去,
色子你这人品不佳啊,这怎么都像涮 ...

大哥 你手上这个去浮冲咋改?

网友:
这样的直接找客服吧  隔壁论坛看到个直接土里面刨出来的一样

网友:
你收到的是二手再利用的

网友:
新外壳加二手电路板组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 你手上这个去浮冲咋改?

得找个二极管,拆掉,我一直想改个锂电池的充电器,但是没下手,怕改不好再BOOM了

网友:
居然用原价1W元+的8848手机,太有钱了。我连个2000多元的手机也没用成。(估计又是从闲鱼收的)
用旧PCB板翻新过来的(旧板装新壳),看来真是造假无底线了。

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找个二极管,拆掉,我一直想改个锂电池的充电器,但是没下手,怕改不好再BOOM了 ...

改电池很简单。电池有保护板的更容易。有保护板的情况下,把充电器的电压改到54.6v多就可以了。不要超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电池很简单。电池有保护板的更容易。有保护板的情况下,把充电器的电压改到54.6v多就可以了。不要超太 ...

现在很多14串的  不去浮冲 电池组电压高于浮冲电压时候54.x 充电器不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电池很简单。电池有保护板的更容易。有保护板的情况下,把充电器的电压改到54.6v多就可以了。不要超太 ...

是充电电压,还是截至电压

网友(2019-04-21):
引用 网友A:
是充电电压,还是截至电压

铅酸是三段式充电,锂电只需横流加恒压就行了。去掉高恒压阶段就行了。锂电电池组浮充电压一般和铅酸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