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用料不错的国产出口General LED灯泡

楼主(2019-03-21):
公寓买了几个灯泡,国内代工的,拆个看看

厦门制造,应该是给俄罗斯牌子代工的
灯泡品牌General

一些主要的参数,14瓦,6500K

打不开塑料罩子,直接用打火机烧开,下面部分怎么烧都没啥变化

9颗灯珠,不知道功率有没有到14瓦

板子很厚

拿掉灯板

撬开底座,底座用料也不错

看到电源部分

下面的部分里面有铝壳,难怪怎么烧都没变化

电源部分,应该算做工不错的吧

谢谢观看!

网友A:
是不是所有的led 灯泡发热都非常大?

网友:
如果是足瓦的,感觉这个散热不太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所有的led 灯泡发热都非常大?

不,比如指示灯

网友B:
之前一直买低w的灯泡,温度都尚可,最近买了个飞利浦8w的,紫色包装,jd红包买的,喵的,一点就非常烫手,感觉这种大功率的灯泡,点的时间长的话,寿命都堪忧啊(欧普和yeelight的5w个头都很小,也很谈)。。。到是tb买了几个g4接口的灯珠,号称3w,点起来一点都不烫手,什么情况,不过这个g4灯泡频闪好严重啊

网友C:
我个人感觉,还是出口鬼子国的球泡用料考究,我自己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一直买低w的灯泡,温度都尚可,最近买了个飞利浦8w的,紫色包装,jd红包买的,喵的,一点就非常烫手, ...

烫手才是正常的,说明热量散出来了,,

不烫的都属于闷烧型,坏得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感觉,还是出口鬼子国的球泡用料考究,我自己拆过。

都是看出的价格吧,出口的贵些!

你出100元,我做个80元的产品给你,
但你只出10元,我只能做个8元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