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110Ⅴ角磨机,弄成220Ⅴ

楼主(2019-03-21):
先试试110Ⅴ时电流,我有转110Ⅴ变压器。
2A,104Ⅴ。改220v,元件BT12,0.1UF,DB3,300K,200K可调电阻。
注:1)只用一个D改不了。2)端压改到55Ⅴ就好,不再是110Ⅴ,重点。我调到75Ⅴ已超响。

楼主:
电阻是试过好几次才确定的,后固定在300K十47K串联。最加了RC防损。BTA12可控硅加散热片。补个图

网友:
可控硅发热量大不

网友:
可控硅是限制导通角,从而限制交流电的有效值。而不是电压值

网友:
把电路图化出来让我等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A(2019-06-10):
串2极管得到的是220v下功率的一半并不是220v电压的一半(110v),所以不可以。
可控硅属于调压模式,可以用(那些调速电钻等都是可控硅调速),但是220v电压下供电给110v机器调速与220v电钻在220v 下可控硅调速工况相差太多,临时用用可以,长期使用怕是对机器有害。

网友(2024-02-13):
110V的设备同功率的情况下,应该电流比220V大一倍,相应使用的材料也要更多,成本更高

网友:
角磨机不是直接交流电的么?怎么还有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2极管得到的是220v下功率的一半并不是220v电压的一半(110v),所以不可以。
可控硅属于调压模式,可以用 ...

串激电动机交直流两用啥也不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是试过好几次才确定的,后固定在300K十47K串联。最加了RC防损。BTA12可控硅加散热片。补个图 ...

12A可控硅电流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