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买了一部新手机,港版英标充电器暴力改国标

楼主(2019-03-21):
又换手机啦~三星S7e一直是我的备用机,最近电池不是太耐用了,而且有点卡,
买了这个港版 索尼XZ1接替了它的地位,买它纯粹只是配置我觉得还过得去,
想试试原生安卓9.0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再说家里也有不少索尼的电子产品,
物联、生态系统体验应该会好一些吧。

这“惊人”的屏占比....屏幕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不输给夏普的那些手机

黑科技还挺多的,比如支持自家的Walkman的降噪耳机。

港版机买来都有些问题,除了运营商支持和本地化应用的问题,最明显的地方
就是充电器了,这类手机插头是英规的,和国标插座不通用,

虽然说我可以用转换头
但那体积可以用巨大两个字形容,根本就不方便携带,
所以我决定,这手机的充电器也像上次S7那样,暴力改成国标的使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29494

索尼手机自带的充电器是QC3.0的标准

其实,不想用这个充电器的话,14元撸个乐视的代替也行

这次我就不拆开了,直接在外面改,
先用剪钳夹掉插脚后,把固定面打磨平
处理好就是这个样子

再准备一个带插脚的充电器外壳
大小一定要能包住原来插脚的那种

比划一下,裁剪到合适的长度

焊接两条稍微粗一些的线,线可以稍微留长一点
焊接完后还要套一层热缩管

盘!它!

线稍微长了一点,剪掉后焊在打磨过的铜柱那

由于插头外壳部分是改短的 ,装上去的话,
这里会有个大口子,还得加个小挡板遮住一下

焊点上涂上一层光敏树脂,一是可以固定住线
二是稍微增强一些绝缘能力吧

紫光灯照过了,等树脂完全干了就可以固定插头了

环氧树脂胶黏死它

打了胶就找个橡皮筋绑住,4个小时后放开,插头就很牢固了,
但是要过一天这胶水才能真正意义上凝固

样子的话,我自认为一般把。最理想的方案是把凸出来的那层全锯开,
做一个国标的插脚挡板装上去,这样的话体积又小,
曲线也没有那么奇怪,是会好看点
但太花时间了。强行接上去的有这效果我已经很满意了

充电没问题,可能都是黑色的原因,
违和感没上次改的三星那个快充强

巨无霸啊

(完)

网友A:
看起来还是有点大啊

网友B:
还拆了一个诺基亚,本来可以砸核桃的,被用来盘索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是有点大啊

英标的哦,而且这个还是18W的,本身体积就不小了
不过,加上转换头的话,差不多就是最后那张 红米qc2.0+苹果2.1A充电器的大小了,改装后,相比之下还是要小很多

网友C:
三星S7e我还在用···卡!

网友D:
换着我,把盒子一块负了。

网友E:
恭喜入手新鸡鸡,可以新鲜几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S7e我还在用···卡!

S7edge我都不打算当备用机了。我那部是国行820的版本,都还没升级8.0卡的不行。而同事的是Exynos 8890的版本,比我那台流畅的多。。。
不过它拍照效果还可以,以后专门拿来记录拆机过程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入手新鸡鸡,可以新鲜几天了

这台索尼我拿来当备用机的话,可能要用到它坏或者比较卡实在没办法恢复正常才换别的手机(一般不超过2年)。平时买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洋垃圾手机纯粹就是拿来玩的,可能哪天不喜欢了就卖了又去买别的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着我,把盒子一块负了。

我开始都想把它锯开,然后3D打印一个外壳,后来嫌麻烦,就没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拆了一个诺基亚,本来可以砸核桃的,被用来盘索尼了

那个是山寨诺基亚的充电器壳子哦。正版我可舍不得这么搞~~
看插脚的颜色就可以看出来,正版那里是铜的原色,而且外壳用的塑料材质特别硬,怎么掰开再打磨都是个大问题

网友:
港版英标头实在太大了

网友:
确实英标的太难搞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样改思路不错啊。

网友:
家里好几个港版充电器,不过从来不用,手机买回来那天充电器就丢抽屉发霉

网友F:
大法的音质怎么样?软件兼容的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法的音质怎么样?软件兼容的好吗?

我买的这个音质跟A25之类的入门级播放器差不多,比一般的手机好,但又强不过HIFI手机的那种。
原生安卓系统,软件兼容性都还可以,只不过这台是港版的,本地化应用几乎无,有些功能要“科学**”才能用上。

网友:
有2个扁扁的3脚插头的三角形充电器用转换头不方便,楼主改得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这个音质跟A25之类的入门级播放器差不多,比一般的手机好,但又强不过HIFI手机的那种。
原生安卓系 ...

多钱撸的?感觉很不错的样子,一直没有接触过日产的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