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不亮的启力佳照明45W LED灯失败,只能破拆

楼主(2019-03-21):
前不久拆修过类似结构的灯泡,是灯板上个别灯珠不亮直接短接就好,这个灯板每组检测都是正常的。只能怀疑驱动故障,找一只类似功率的驱动电源接上果然亮了,要检修驱动最难的是这个灯泡怎么拆开呀?这散热铝板很不错可怎么也拆不开,左撬右撬都不行,热压塑?用电吹购把塑料外壳都吹软化了可还是拿不出来,那只能拆灯头了,可拆开发现驱动板仍然拿不出来,这设计是驱动坏了就报废?

楼主:
只好拆灯头去,可拆开灯头也拿不出来,这可怎么办?一次性的使用驱动板?数码之友怎么能放弃,破拆吧,用斜口剪把铝板剪开个口子把驱动板拿出来,拿出来也没发现明显故障,用表测量也查不出来,这个如果直接换驱动板再装回去,这个散热板已经破坏成这样还不平整,这寿命不是大打折扣了呢?有没有修好的价值呀?

网友A:
这灯做得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灯做得还挺好的。

对呀,做工很不错,散热铝板厚实还面积大,采用热压成型的拆不了,驱动坏了就只能报废。

网友B:
实测26瓦也敢标45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26瓦也敢标45瓦

这个用的测试驱动板,不是原来的驱动版不敢说它的实际功率为多少呀。

网友:
可维修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测26瓦也敢标45瓦

大中华

网友C:
我也修过一样结构的。铝碗与塑料外壳紧配合而且带胶,不好拆,最后只好破坏外壳。结果发现是400V的电解电容放炮了。换了电容即好,现在祼体做顶灯用,散热也好点。原结构不利散热,估计寿命不长。主电解电容坏时,灯成了闪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修过一样结构的。铝碗与塑料外壳紧配合而且带胶,不好拆,最后只好破坏外壳。结果发现是400V的电解电容 ...

我这灯的主电解电容还好好的,没查到故障元件呢。

网友D:
壳都搞成这样了,胶粘的太牢了。

网友E:
我自从买了拆LED灯珠的神器,救活了好几个家里的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从买了拆LED灯珠的神器,救活了好几个家里的LED灯

大佬 ,这外壳怎么拆,铝塑一体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壳都搞成这样了,胶粘的太牢了。

那种结构不是胶,用电吹购加热了半天,外壳都软化了,应该是铝塑热压的吧。

网友F:
查一下IC的PDF,了解有关引脚的功能,估计是参数变了,要调整外围电阻了,因为我也修过十几个18w的,查了外围,换了IC也没修好,就参照手册改了外围电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IC的PDF,了解有关引脚的功能,估计是参数变了,要调整外围电阻了,因为我也修过十几个18w的,查了外 ...

驱动电源封在灯壳内,只能破拆呀。

网友G(2024-01-12):
可以用电磨锯条在轴向上切开塑料外壳2厘米左右,剩下的脑补

网友:
这种类似我拆过,损伤小,先把胶铲除,粘得不很牢的用铁丝(用拉马更好)从散热片小孔(没有就钻)穿过缠扳手上拉开,不好拉再用小一字螺丝用力挤入散热片与外壳间,中间便会被挤出缝便脱胶了,再换个大一点的一字(我用电笔),绕圈撬(可一边热风加热),,散热片和胶壳会有小变形,大力点壳会轴向裂开更好分旁,一般试二、三次就能拉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电磨锯条在轴向上切开塑料外壳2厘米左右,剩下的脑补

这个可行,我试过用刀切,三四刀从灯罩囗那边几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