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风扇熟能生巧,这次拆的8cm风扇简单多了。

楼主(2019-03-21):
拆风扇熟能生巧,这次拆的8cm风扇简单多了。

尘封
塑料卡扣
没有用弹簧做定位
找不到轴承,和昨天拆的差太远了
用力垂直往上拉就可以拆开
很简洁的电路板
磁线圈

线圈

ss8550三极管

两个SS8550和500欧电阻

网友:
又破坏一只风扇,你这是拆铜线吗

网友:
我的风扇和你大小一样,但是没有中间可以拿下的圆片,怎么办?

网友:
要练成风扇大师了

网友:
拆的好彻底,我还没遇到过需要拆掉主板和线圈的情况呢

网友:
这个就山寨多了

网友:
为啥拆了呢,坏了

网友:
有点良心的设计,至少在277霍尔芯片上,有两颗三极管扩流,线圈两相设计,我以前手绕风扇无刷失败,悲剧过好几片无刷驱动板。现在好多风扇连扩流都没有了,直接277霍尔芯片。含油轴承的大多数设计良心,至少能无损拆解和复原,液压和磁悬浮等,实际是一次性含油轴套,上润滑油只能给风扇金属底部开孔。

网友:
这种风扇,我也破坏好多个

网友:
做工真差劲

网友:
这种工作电流不是很大的,给光猫、路由器之类的外置散热不错;如果觉得声音大,可以使用5V供电。

网友:
好多看不到轴的就不好拆了

网友(2021-08-13):
这种风扇最恶心就是SLEEVE BEARING,含油轴承,其实就是一个轴套,初期非常好用,耐用度很差,随便一个滚珠轴承的风扇寿命是这种SLEEVE BEARING风扇的四五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