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608这啥辣鸡速度??

楼主(2019-03-21):
如图!!!还有救吗??

网友:
牛逼,我608的盘读取520呢

网友A:
美光 S片 还真以为速度能有多快,怕是垃圾片吧

闪存Code:PFH08 闪存ID-1:FBML85CA1KDPABH8

闪存ID-2:FBNL85CA1KDPABH8

网友B:
UASPSTOR你用的是不是USB硬盘盒,还是USB2.0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UASPSTOR你用的是不是USB硬盘盒,还是USB2.0的接口?

绿联的usb转sata,插usb3.0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光 S片 还真以为速度能有多快,怕是垃圾片吧

闪存Code:PFH08 闪存ID-1:FBML85CA1KDPABH8

就算是垃圾片,读写不会低到这程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是垃圾片,读写不会低到这程度吧?

对的,读速度太低了,感觉像是USB3.0没接,像是接在2.0上的速度
最好换个硬盘盒或者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是垃圾片,读写不会低到这程度吧?

你把这硬盘直接插在电脑上的SATA接口上你在测下速度,保证就会上来了。现在有很多硬盘盒硬盘装在里面速度达不到硬盘实际输出速度,比如 读写能上120 +的却只能 40 - 50 跟硬盘盒有关,硬盘盒下速度你想上100+只能买好一点的硬盘盒,比如 奥睿科【USB3.0款】绿联【USB3.0款】金胜【USB3.0款】蓝硕【USB3.0款】等。要想速度快就别舍不得花钱

网友:
msata 朗科240g
写入用光缓存只有40m
只有前30g 是保持260m写入
后210g 只有40m写入

网友:
这速度,拿来当下载盘用用或者出掉吧

网友C:
你这是在USB2.0下的速度,注意,不是插在3.0口就是USB3.0状态,没有3.0驱动或者某些原因3.0识别失败会自动降到2.0状态,USB2.0的最大速度就是40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在USB2.0下的速度,注意,不是插在3.0口就是USB3.0状态,没有3.0驱动或者某些原因3.0识别失败会自动 ...

楼主这个速度就是2.0下的,3.0不可能这么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