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曲轴皮带轮上下抖动是故障么?

楼主(2019-03-21):
我那个大福田的 水泵和节温器换好了 皮带换新  发动起来倒是没毛病了 只是突然发现 曲轴皮带轮上下抖动   感觉有点不同轴 其他各个皮带轮都转的很稳  这是  曲轴皮带轮上面的 轴承磨损了还是啥故障呢?

网友A:
眼花了吧,如果坏了启动都困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花了吧,如果坏了启动都困难吧

没啊  其他轮 都不抖动 就这个曲轴皮带轮抖动 怀疑是不是 不圆了

网友B:
曲轴皮带轮内有减震橡胶.老化后,就会出现楼主说的现象,旋转起前后摆,甚至外圈脱落.

换个新皮带轮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轴皮带轮内有减震橡胶.老化后,就会出现楼主说的现象,旋转起前后摆,甚至外圈脱落.

换个新皮带轮就OK了. ...

好像我那个 没橡胶 我淘宝搜了下 491发动机 多点电喷的 曲轴皮带轮 也是 全金属的 4个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轴皮带轮内有减震橡胶.老化后,就会出现楼主说的现象,旋转起前后摆,甚至外圈脱落.

换个新皮带轮就OK了. ...

仔细看了下 有的橡胶做的隐蔽 回头去汽配城看下新的曲轴皮带轮有没有橡胶 如果有的话 我就买个新的换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