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下一般电动工具接口怎么有三个接口啊

楼主(2019-03-21):
有+ - D 接口。。。

为什么会有三个。。一般不是两个就可以了?

网友A:
第三个和正极或负极充电用

网友:
五六个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和正极或负极充电用

就是说 第三个D接口只有在 充电器上用得到。电锤上用不到? 我的这个是大有的电池

网友:
大有的还要传递啥加密信息吧  普通国产货都是充电用的   你看看机器那头几个电极

网友B:
得伟的60v电池有8个,可能比8个还多,分层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伟的60v电池有8个,可能比8个还多,分层快充

电机需要几个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和正极或负极充电用

关键是为什么设备需要三个接口?一般设备这个d接口都是空的吗?这个接口有没有保护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为什么设备需要三个接口?一般设备这个d接口都是空的吗?这个接口有没有保护作用? ...

这个多出来的接口传递电池保护板信息的,比如充电过电压,放电欠电压,过温度等等。

网友:
分口充电的锂电池是三个接口,也有极少数电池是同口充电的,是二个接口,分口与同口有何区别,我百度了一下,可以看一看:

同口是指充电和放电用同一个接口,也就只用2根线。

分口是指充电和放电是分开的,要3根线。

同口的缺点是要求保护板上充电控制和放电控制的MOS一摸一样,放电时电流会经过充电控制MOS,这样就增加了成本、内阻和热量。

由于一般情况下电池放电电流要比充电电流大很多,分口充电控制MOS就可以选用较小电流的MOS,放电充电是互不影响的,缺点是要多一根线,有些场合不适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多出来的接口传递电池保护板信息的,比如充电过电压,放电欠电压,过温度等等。
...

如果改装之后。把大有电池接到其他电动工具,保护的功能还存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改装之后。把大有电池接到其他电动工具,保护的功能还存在吗?

不存在保护了,尽量不要改,原装用,保护功能非常完善。

另外,有个误区,国产货很多保护板集成了MOS,总有些人认为这种好,其实是错误的,关键是如果MOS损坏,一般都是短路,这时保护板失效,但你是不知道的,这时出现电池不平衡再充电就可能出现燃烧甚至爆炸,或者放电损坏。

而无MOS方案,尤其是大有数字通信的,通电前先通信,检查你功能正常才给你充电或放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存在保护了,尽量不要改,原装用,保护功能非常完善。

另外,有个误区,国产货很多保护板集成了MOS, ...

哦哦。就是说大有的电池保护板没有集成mos。电压保护是靠 工具里面的系统来控制?。本身电池不带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就是说大有的电池保护板没有集成mos。电压保护是靠 工具里面的系统来控制?。本身电池不带保护? ...

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电池里面有一半保护板(只监测电池并输出相应的信号),然后工具里面有放电控制部分,充电器里面有充电控制部分吧。

网友D:
电池里没有MOS管未必是为了安全,诚然,电池里的MOS管坏了会不安全,难道机器里和工具里的MOS管坏了就会安全吗?其实国外大多数电池里都是带MOS管的,不带的是极少数,主要好处就是省钱,大电流的MOS管不便宜,电池是消耗品,总要不断购买,他们的不带MOS管的电池也不比别人的卖得便宜,这样就财源滚滚而来了。另一方面,现在很多人都买一种电池,然后改接口用于其他牌子的工具,这种不带MOS管的电池其他牌子工具就没法用了,所以我是不会买这种不带MOS管电池的牌子的工具的。

网友:
博士18v锂电池比较抠门,电池里没有单片机,只有电阻,
其他大品牌锂电池都有单片机来匹配充电器,这样能保证电池利润, 但基本都被国内破解了,

国产小品牌电池基本都没单片机,除了大有这些大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里没有MOS管未必是为了安全,诚然,电池里的MOS管坏了会不安全,难道机器里和工具里的MOS管坏了就会安 ...

这个还真是为了安全和更好的使用。

仔细想想,工具坏了,通不了信,使用不了,那电池不会坏,充电同理,一定要正确信号才会开始充电也不会坏。并且保护板上只有微电流几UA吧,只要不瞎整进水怎么坏,何况坏了也通不了信。

说最严重的,短路,这个是靠电池包的保险丝保护的,断了就断了然后整个没电了,必须修,反正总的来说就不会出现集成MOS保护板的MOS坏这种情况了。

另外,新出的各大品牌工具电池,还真没有看到有MOS的了,早期的是有。

记得以前就说过,大有的电池是走在前面的,总共只三个脚,数字通信,不管充放都要检测几个信号,相当于你请人装修,人家会跟沟通确认,你要正确答应了,然后人家才开始做事。

网友:
给充电留的

网友:
松下,牧田的还有一排通信,检测,平衡充8脚接口,加上正负,温度传感一共1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