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羽博充电宝羽博移动电源拆解(Yoobao 16000mAh)

楼主(2019-03-21):
本来是想修电量指示灯的,有第三第四颗电量LED指示灯不行了,想换两个好的,结果拆过头了,玩完了!下面是图片,就不上后面的维修LED过程了悲剧的

这个是羽博充电宝正面,上面记录着充放电容量,一年前记录着放电容量9900多毫安时,近期记录到放电容量只有8800多毫安时,少了一千毫安时,而且自放电比较明显了

标的是16000

一个1A和一个2A输出口

全部卡扣设计,直接撬,会有损伤正常

那个白的透明物是硅胶,不是热熔胶,卡扣打开后还是很难分开的

第三第四个LED指示灯挂了

软软的硅胶

想要取下充电板必须要取下电池才可以,电池背面还有硅胶,非常难搞下来,电池都被我撬坏了

分两次取下电池

镍片断了,不想装好了,后期换两块10000毫安时的软包锂电吧,莫名多出来好多18650了

全部取下后才可以把板子取下来

测量是两个LED挂了,手头没有这种很小的LED,等下次有了换上就好了

一个好好的冲电宝就这么玩完了~

网友:
就做沙发,走你。

楼主:
我把这个充电宝里的18650全部单个取下测了一下内阻,小部分80-90毫欧左右,大部分是150毫欧左右了,另外,我已经使用一块10000毫安时和一块8000毫安时的软包锂电池并联起来修复了这个充电宝,满血复活了

楼主:
把这些18650单独测了内阻,小部分80-90毫欧,大部分已经150毫欧左右了,我用10000和8000毫安软包锂电池并联起来修复了这个充电宝,满血复活

网友:
楼主的羽博充电宝批次不错,电路板贴片电感,好像两路独立同步整流输出,电池可能B品C品等不足2000mah单体,反正能凑合用。我以前买过一个羽博2万,撬开一点后发现引脚工字电感,早期的批次也许电池好点,电路差点凑合用。

网友:
早期的还好,现在电池都不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