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了电流钳还需要买万用表吗?

楼主(2019-03-22):
万用表在功能上比电流钳有多出来的功能吗?因为需要测大电流,所以必须买一个电流钳

网友:
可以不用买了。

网友:
业余使用就不用买了,功能够。

网友:
测小电流还是万用表精准,

网友:
就算你买能测量直流电流的钳形表,现在最小的量程都是2A及其以上,虽然显示的最后一位为1mA,但是因为基本误差的缘故,最后一位数值基本不可信,只显示两位数值的结果误差都会很大。所以需要测量小电流的场合,譬如几毫安,还是需要用万能表补充。

其余的测量(交直流电压、电阻,通断、二极管等)还可以替代。

网友:
在论坛混久了,钳表,数字表,指针表,一个不少。。。

网友:
钳表摆放桌面不方便

网友:
看用途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