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的LAN口是不是可以当成一台交换机用啊

楼主(2019-03-22):
性能上有区别吗

网友:
可以用,字数你妹

网友:
dhcp服务器不关闭会造成污染

网友:
关闭dhcp即可,除了可用端口少以外,别的没区别

网友:
我家现在就是用路由做交换机

网友:
关闭路由器的DHCP,网线插在LAN口是可以的,我就用过。

网友:
家庭用应该感觉不出什么区别~

网友:
可以无线的还能当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