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电到了,求原因

楼主(2019-03-22):
今天手机充电被电到了,后怕。详细的说下过程,晚上加班在集装箱房值班(有可靠接地),边玩手机边充电,突然感觉胳膊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用手摸了摸旁边的金属物,没有刺啊,又用胳膊试了下,又扎到了,脑子一下反应过来了,有电!向别人借了万用表,打到交流,首先测下手机对地,有电,35v,这季节干燥应该感觉不到,测量点距离被电点大概一米,又测了下被电点,80v,我靠,还好不是夏天。严重怀疑充电头,换了一个充电头,再测2个点2.5v,5v,都是交流档。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手机壳会有电,充电头绝缘不好吗?这么高电压手机怎么没事,没有回路?电是怎么从充电器传到手机壳的,通过数据线的哪条线?一米距离为什么压降会那么大,集装箱房外壳都是铁的啊?

网友A:
手机有金属边的话正常,毕竟y电容本来就是有漏电,虽然电压不低,但电流很小,对人没害,在干燥的环境容易被电到,基本都有这个情况,包括路由器usb口这些都会

网友B:
很多2插的开关电源,用测电笔测输出都会微亮,不过电流很小,电压几十V到100V不等,

网友:
鸟事没有!看来你还是初鸟,请放心使用!

网友:
把插头反转一下插上试一下有电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2插的开关电源,用测电笔测输出都会微亮,不过电流很小,电压几十V到100V不等, ...

对,是2插孔的,今天被我拆了

网友:
山寨充电器电死人的新闻不是经常有,不奇怪。

网友:
这充电头不要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有金属边的话正常,毕竟y电容本来就是有漏电,虽然电压不低,但电流很小,对人没害,在干燥的环境容易 ...

我非常赞同!不但手机有这情况,笔记本和台式电脑都有这情况,所以要求高的,都要接地使用。

网友:
220V的漏电,电源接地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