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一枚3.0 U盘烧了主控求量产

楼主(2019-03-22):
一枚3.0 U盘烧了主控求量产

某东买的一个32G 3.0U盘,不慎插到带12V的USB口了,烧坏了主控SM3276L

拆下芯片(黑片完全看不到型号)后,
手贱在编程器上手动指定32G给颗粒清空了一遍..

然后上某宝掏了2个一样的主控板回来,贴上颗粒

精灵检查不到芯片...

但是SMIN Mass Production 也能够检查到容量...

求如何才能量产回来.....

网友A:
很难量产,只能调整参数反复试

网友B: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3267AE的板子,上了片子后芯片精灵认不到,但是量产软件可以看到容量和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量产,只能调整参数反复试

....

终于搞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3267AE的板子,上了片子后芯片精灵认不到,但是量产软件可以看到容量和CE ...

....

终于搞定了 .....

网友:
怎么搞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

终于搞定了 .....

怎么搞定的,分享下啊

网友:
估计没有焊好

楼主:
不是没有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