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51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2019-03-22):
最近尝试做弄51单片机串口通信收发程序,简单的可以实现,复杂的就有问题了,比如向单片机串口发送的数据是c+数据+g,那么我们就接收,否则就过滤掉,请问怎么写啊,求大神,目前手上只有数码管,怎么显示接受到的数据,哪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数据写固定长度,就方便处理了。。。。

网友:
用的上指针吗?先定义发送和接收数组,直接把接收到的数据放入接收数组就行了,发送时直接把发送数组的数据发送出去就行,其中的接收和发送处理就要你自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