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谈一谈用了十多年的鼠标的爬坑经验

楼主(2019-03-22):
一款好的鼠标到底有哪些衡量标准,那就用这十多年的爬坑经验来谈一谈吧!
微动之声
第一次接触鼠标是在老师的寝室玩帝国时代,还因为只用一只指头点鼠标的两按键差点被老师打手板。
高一,在自己的死缠烂打下父母终于给我买了电脑,那时电脑配的是款机械鼠标,也就是鼠标下面有个球的那种,通过球的滚动带动光栅编码器得到x,y的移动值。那时候对鼠标没什么要求,因为什么都不懂,但还是发现机械鼠标的问题,机械鼠标用一段时间后,球很脏,光栅编码器的轴就会裹上一层土泥一样的东西,会柱塞球,无法顺畅的移动鼠标,这是就需要清理。
我喜欢电子,所以喜欢关注电子产品的新动向,对电子产品的好坏还是有一些基础的辨别能力,高二时就想入手一款光电鼠标。在电脑城逛啦一上午后,入眼了两款鼠标一款是贝尔金的炫鹰,一款是我们的猪脚多彩M-308(网上已经无法找到新的原图)。
贝尔金的炫鹰要230元一只,多彩M-308只需要60元,学生党的我只能选择了后者,后来才知道拥有M-308是我这往后8年的最大的幸福!

        细节:走过一家多彩专卖店,远远的看见橱窗里装在盒子里的M-308,店员是个老太太,他赶紧走上来问我需要什么,我说鼠标,她便拿了一只给我说::“最新款***,75元。”
拿到手里一看,做工相当的粗糙;我便指着橱窗中的拿款,问多少钱?她不屑一顾的说:“60。”
我把M-308连的盒子拿在手里仔细的观察,做工完美,完全没有边角毛刺什么的,拆开包装后,就连鼠标线也是那么完美,(那时候觉得鼠标线粗一点也没什么,M-308的鼠标线也不是很粗,看看人家贝尔金炫鹰就知道什么是粗的USB了)M-308是PS2接口,按键声音清脆响亮悦耳,键程不长不短,按下时轻松舒适,没有那种费力不讨好的感觉,很多鼠标感觉是按下去又好像又没有按下去,有一种想要在加力按的冲动,非常憋手的感觉。
        回家连上电脑,才完全感受到M-308的魅力,蓝色的3D滚轮下有一颗蓝色LED,光线透过滚轮和半透明的紫色底座非常漂亮,点下左键瞬间感觉按键声和画面同步响应,有极强的按键确认感,两个字:“舒服!”
        对于M-308来说唯一遗憾的是光电传感器芯片型号初级,安捷伦H2000光学成像引擎,刷新率只有1500帧(猜测是1500帧,现在无法找到资料),移动加速度过大时会丢帧,对鼠标垫的兼容性差。
上大学后,因为M-308的光学性能较差,我就一直想跟换一款鼠标,逛遍了太原市所有的电脑城,也体验了同学们买的鼠标罗技G1,MX 518,微软IE3.0复刻版等看下来都达不到我M-308的手感,特别是那清脆响亮的按键声,于是让我萌生了想要再买一只M-308的想法,可是当我花37元买到的M-308却是另一番景象,做工极其的粗糙,有没有拿清脆,舒适的点击感,让我不得不再用回我的M-308,但此时的M-308早已经出现双击的现象,我早就把他们的位置换了又换,甚至拆开微动用油来擦。

      这期间我仔细的分析过,到底是为什么M-308的按键如此舒适迷人,应该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微动一定要用IC DM1这款红点镀银微动(后来在工作后在某宝网上找到了卖家);二电路板必须安装牢固,严丝合缝,电路板左右平衡;三鼠标按键采用断开式悬臂结构如图,这种结构按键塑料形变需要的力度非常非常小,这样就相当于力度全来自于微动开关,这样的结构充分发掘了微动开关的机械特性特性,充分的发挥了微动的特点,那就是清脆,响亮,干脆,利落,极强的点击确认感;四外壳结实,有握感,别像有的鼠标稍稍用力就感觉能把它捏变形;当然也有人讨厌按键声响的那就请您绕道吧。就像有人讨厌用青轴机械键盘一样,那就没法让你体验这种美了。后来得知雷蛇的响尾蛇也是用的IC的白点微动,所以雷蛇的鼠标进入了我的眼帘,也是噩梦的开始。
再见炫鹰试已是90元一只的甩货价,我买了一只,妥妥的换上IC DM1微动,手感也只有M-308 70%的手感吧!
M-308 3D滚轮外六角磨圆了,用卫生纸强行塞进去又接着用,因为塞卫生纸导致滚轮轴有一点点歪,用了一段时间后3D滚轮轴断裂,让我彻底的和M-308说了永别。
说了这么多,可能看官以为我是吹嘘多彩有多牛,我只想说现在我已经没法证实我买到的M-308有多牛了,因为多彩再也没有出过能和他有一拼的鼠标,也许只有内部人士才知道在设计生产M-308时到底发生了什么?M-308它又出自谁之手?

动之感
        雷蛇是有名的灯厂,它的鼠标模具设计首屈一指,灯光的运用充满灵性,响尾蛇的蓝色粒子彻底的征服了我(下面有一张蓝色粒子的照片),我寻思着要买一款雷蛇的鼠标。在网上查了许多资料,那时蓝色粒子已经下架,而我被网文忽悠的晕头转向,想来想去选了铜斑蛇,关于这款激光鼠标的吹嘘现在都还看得到。我就不吹了。

        到了电脑城看见仰慕已久的铜斑蛇480元,一冲动直接买回来了,回家拆封接上电脑,灯光酷炫,外观完美;一点按键左右声音怎么不一样啊!!!动起来怎么感觉怪怪的!指针怎么不听话?我心里安慰自己,想这是高端鼠标是不是驱动没装不好使,之后安装驱动各种操作,指针还是不听话好像种是会在移动时跳动。上午查找原因,网上忽悠说是挑鼠标垫。又换了布垫,还是不听话。第二天拿到电脑城让他退,只说开封了退不了,我又被堵了回来!
从此踏上寻找让铜斑蛇稳定工作的方法。因为实在是没法用,我没想到雷蛇这么大一厂家居然把这种无法使用的鼠标投入市场,良心何在??
        这里告诉大家,任何说铜斑蛇挑垫的说法都是错误,为什么铜斑蛇会如此难用,正是因为它的光源是激光导致的?这要从激光的发光原理来说,先百度一下:“二极管激光发光原理”叭叭叭具体就不说了,让我们看图:

        激光是靠电子跳能级,产生的一个个光子并排的点光源,重点就在的一个个上,因为这些点光源是随机产生的,玩过激光电筒的人都知道,当把激光放大到白色墙面就能看见许多的光小点时有时无,随机出现;但是把这样的激光光源当做鼠标光源时,CMOS拍到的照片就是随机变化的图片,而铜斑蛇使用的正是这样的激光头(下图)。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也许能设计出,光源稳定的激光,但是激光的发光原理是不会变的,都是靠电子的能级的随机跳跃激发,既然是随机就会出现不稳定,使用选用游戏鼠标的朋友请注意了,激光游戏鼠标是否值得一用?
        说道这里我们就聊一聊光电鼠标的原理:
        安捷伦的光学传感器A3080,主要由30*30 CMOS摄像头和DSP组成,LED负责闪光灯的工作,负责照明,CMOS负责记录下拍到的画面,交由DSP对比,由DSP分析鼠标x,y分别移动了多少距离,输出x,y的位移量;A3080每秒最高能拍6469幅画面,当鼠标移动的加速度小于15g时都不会丢帧。

        实际上我们可以吧光学传感器A3080看着一个二维的ADC,将一个二维的平面采集成X,Y两组参数,既然是ADC就会有误差,有误差就会累积,精度越高误差越小;ADC采样率越高,能捕捉到的频率也就越高;输出数据速率,也是带宽,由DSP决定。
        还有一项参数决定我们的体验,那就是延迟;
        说道延迟不能不说一款鼠标双飞燕OP-520 PS2版,第一次使用同学的OP-520时,瞬间震撼了我,感觉就是指那就是那,非常的迅速;疑惑的我仔细的分析了一下,首先是有线OP-520 PS2版,鼠标本身延迟低,二他用的是CRT的显示器,三我快速移动鼠标,鼠标有丢帧,说明光学传感器一般;我用我的M-308接上他的电脑,完全没有OP-520的那种动感,由于延迟无法用软件检测,所以也只能主观感受。
        我们看看鼠标的延迟,手移动鼠标,CMOS采集图片,DSP处理图片,DSP输出到鼠标主控芯片,主控芯片处理数据,输出到PS2或USB,PC响应,输出到显示器,这个过程中的时间就是延迟,延迟越低给人的感觉就越快,其实这里也涉及到了帧延迟(想了解更多的自己百度了)。同学有个罗技的鼠标爆慢,那就是在主控芯片添加了数据修正算法,既然光电芯片是个ADC你去修正它的数据有什么用,除了能在鼠青天类的软件的高分外,完全不实用;看看有线和无线网卡的区别吧,图中上面有线100M 下面是无线2.4G 300M 网卡,可以想象无线鼠标有多难用了吧!

        大家现在都抛弃了PS2口,要知道PS2是专门为鼠标,键盘而生,有专用的中断,所以延迟是很低的;而USB就不一样了,虽然USB有专用的HID通道,但它仍然在USB的优先级下,延迟应该看主板的桥芯片了吧!
        大家可能会认为USB的1000Hz很牛,其实不然下面是1000Hz和125Hz的CPU占用率图,1000Hz仅仅是提高了CPU的占用率,在游戏时有害无益,厂家提供此功能仅仅是证明了鼠标能在1ms内完成传输,而延迟是多少又是另一回事了。显示器的刷新率不过60Hz,就算游戏级别的144Hz,而125Hz同样够用,因为肉眼对于24Hz以上就是连续的画面了。

        面对铜斑蛇的不稳定,雷蛇竟然选择了继续发布到市场上买,真是太黑心了。微软就不一样了,用激光的芯片加蓝光的LED搞出了个蓝影技术。可能有人要问激光这么垃圾,为什么还要研发呀,我觉得吧,就是省电特别是在无线鼠标上,激光真的好省电的。
        谈谈分辨率吧,如果你是1080P的显示器有1600CPI,或1800CPI就够了,4K3200CPI也够了,如果你有高CPI的鼠标又如何调驱动呢?我的建议是官方配送的驱动就别用了,完全是BUG影响电脑的延迟,看看我的设置吧。我是1080P的屏幕3200CPI的鼠标125Hz的刷新率,如果你是游戏级别的芯片一定要去掉(提高指针精确度)的复选框。

        综上所诉,我心中完美的鼠标有M-308一样的外形,按键,有OP-520一样的延迟,支持USB转PS2,有A3080一样的性能,甚至是A3090一样的性能。

网友A:
好专业的文章
就是标题误导性比较大

只有2个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专业的文章
就是标题误导性比较大

我也卖了480的铜斑蛇呀,好坑的

网友B:
楼主对这款鼠标,有着对待初恋般的执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这款鼠标,有着对待初恋般的执着

如果你也拥有我那一款M-308,你就知道按键有多爽了,我到现在都备了很多IC DM1微动

网友C:
楼主的只是一种情怀, 而不是那个多彩的鼠标有多好。 比dm1微动好的也一大堆。 用久了就有感情, 习惯了就觉得这感觉最好而已。
拿上来只是希望得到别人认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只是一种情怀, 而不是那个多彩的鼠标有多好。 比dm1微动好的也一大堆。 用久了就有感情, 习惯了就 ...

对的,是需要人认同,但更多的是推荐的心里;也许你没有用过IC DM1,因为我觉得太小众化了,发自内心的想让你试试,但M-308已经不复存在,说多了都是废话。

网友:
个人感觉鼠标只要底子好,问题一般也只出在微动,所以只要会换微动,一款鼠标就可以长久地用下去,现在我手里的鼠标就是这样,买个好点的微动换上后起码再用个两三年没问题,东西用时间长了,不管好坏,心里总会有些依恋,我有一个几块钱买的穿天蛇,用了两个月微动就挂了,后来换了微动,结果熬到了现在还很好用,虽然我知道它不可能与后来买的大牌鼠标相提并论,但只要它能坚持,我就会把它用下去,这种感情就像是一个跟了你多年的兄弟一样,有它相伴就不孤独。

网友:
286开始用
最经典的 台湾阿泰克
然后是罗技2键
后来罗技带滚轮
基本罗技的品质最强
后来微软
不地微软的品质 时好时差
我现在用的微软战镭鲨就是质量强大好的代表
微动5年没有换
游戏很频繁
罗技近几年换微动是常事
无线轨迹球换了dg6
g500s 换的忘了
大革命换了

网友:
程序猿
天天摸10来个小时的鼠标
用得是还上大学时买得IE3.0

虽然玩游戏一流,但低dpi在高分移动痛苦

腱鞘炎后

换灯厂了....

相比微动,鼠标框架老旧才是问题。毕竟微动是可以换也没有“兼容性”问题的

网友:
微软 ie3 io 1。1 后期就是质量
前期是价格
如x06
x08就是简化

蛇厂就算了
响尾蛇 掉电  用着用着 鼠标左右键自己互换
一会就好
手里还有2个巨腹蛇坏了 放着

最耐用 微软战镭鲨 200-2000dpi
飞利浦主控 松下方微动
5年也没有双击

网友:
楼主文风简洁到位,叙事有理有据,结尾见好就收。

网友:
情怀第一,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了,,赞赞赞!!!!

网友:
我有首发的罗技极光悬吊 一代光电鼠,保用6年,到了今天我用了接近20年了,中间换过几次微动,下次再换微动的时候发给大家膜拜一下啦

网友:
之前都是滚轮,光电鼠还是08年左右才用上,当时价格较贵.

网友:
现在喜欢无声无光鼠标,有声的太吵了,特别是深夜的时候。
那些有彩灯效果的、侧光的更是光污染严重,我帮人装机时从来都是划入垃圾系列,坚决不推荐……

网友(2019-11-14):
读着很温暖,像回到童年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是电脑界的川端康成,把鼠标和唯美主义完美得联系到了一起!

网友:
罗技的旗舰版本基本都不错,用户体验很好,就是价格高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