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point无线鼠标拆解

楼主(2019-03-22):
apoint鼠标,不知道中文什么名,时不时出现卡顿一下,不知道什么原因,估计是鼠标本身质量原因。拆开看看,里面竟然还有个独立的小板。

网友:
收发蓝牙信号的小板

网友(2022-01-04):
我也有一个,和你的差不多,拆是在下面有两个垫片拔开,然后就有螺丝,用十字刀转出,再轻轻掀起下面,然后把按键往上拉起后,底板往上推就拆来鼠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