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玩玩示波器的xy模式,看看这些图形你都试过没

楼主(2019-03-22):
哈哈,这个早实验的,最近看到那个示波器XT模式显示动画
真的很震撼,其实那个我也网上看到过,只是最近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咱做不了,做些简单的

一般来说,必须有双输出信号源才行

两个信号同频率,同相位与同幅度时的xy显示,应该是直线吧
我这个有点偏差啊

两个信号同频率,相位差15度与同幅度时的xy显示,

两个信号同频率,相位差45度与同幅度时的xy显示,

两个信号同频率,相位差75度与同幅度时的xy显示,

两个信号同频率,相位差90度与同幅度时的xy显示,

似乎不是很圆啊

改变一个通道幅度,形状会轴向压扁或拉长
可见垂直方向是第一通道

怎么输出8字,改变第二通道频率为第一通道2倍

改变相位差20度,扭曲8字

30度

这叫什么形状呢

是使频率差3倍

佐罗的经典标志啊

频率比8:9

鱼眼透镜的感觉

这个大家自己试试,频率比是多少吧

三角波其实也可以的

有点中国结的意思

铁丝网

频率1:1:1,哈哈调和油,相位差90度

正方形

相位差15度

长方形

相位差0度,应该是斜直线

频率差一倍

这个其实就是直线8

至于锯齿波

是这样的,剩下波形就没测试了

玩玩还行,实际似乎没什么用处了

网友A:
谢谢分享。这叫李育沙图形,一个已知的波形再叠加一个未知的波形,从图形上可以判断未知波形的频率和波形,很早就玩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叫李育沙图形。

哦,原来叫——鲤鱼杀啊,多谢温总,温总是不是叫——温柔杀啊

网友:
谢谢分享。。。。人奸同学的科研精神大大的表扬。。。。。。

网友B:
设备真先进,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真先进,没玩过

哈哈,我只是买最基础的,贵的买不起,没什么先进的,

网友C:
之前看过一个  多种图形连续变化视频  很是奇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过一个  多种图形连续变化视频  很是奇特

可能是一路信号是扫频输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709918/

这个不是,这是用声卡输出的信号i

网友:
这个看着蛮好玩的。

网友D:
蓝色线这种能显示出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色线这种能显示出来不

哈哈,反正我不会

网友:
奸同学真会玩

楼主:
有二师兄在,哪里有我的出场的机会啊

网友E:
又瞎霍霍,这个信号发生器骗了多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瞎霍霍,这个信号发生器骗了多少帖了

哈哈,什么叫骗啊,我只是科普一下,专家们可以无视

网友:
示波器放坏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