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车机,原来是坏的,白折腾

楼主(2019-03-22):
上周日地摊5元收的。看牌子份上就收了。应该是有淋过雨。先清理才敢通电。功放TA8267HQ吧。

楼主:
拆CD,清理后复原上电。CD总在退碟状态,退碟轴一直转,收音有频率,无声出,手摸功放输入脚,喇叭有反应。无头绪,不玩了。扔回地摊出售。

网友:
谦虚了,有显示,就更有希望呀。

网友:
离胜利就差一步了。

网友:
看着是北水泡过。把机芯拔掉试呢

网友:
可能哪个贴片锈掉了或者过孔锈掉了

网友:
问题不大,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