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如何拆解超级电容的连接片

楼主(2019-03-22):
X宝买了超级电容,准备选6个组个汽车用,可是遇到问题了,铝片连接的非常紧密,用螺丝刀试试,无法翘下,求助,好像论坛有人也买过,想知道是怎么拆的?谢回答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page=1#pid160446

楼主:
好像是焊接的啊

网友:
刚好锯下一排6个……

网友:
在闲鱼看别人是锯断,打眼方便重新连接。

网友:
用电磨上切割片切开再打孔攻丝连接

网友A:
不要拆下链接片!!只能从链接片中间切断,否则,你以后就难以装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拆下链接片!!只能从链接片中间切断,否则,你以后就难以装回了。

如果能拆下,我记得有人使用水泥钉敲一圈就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能拆下,我记得有人使用水泥钉敲一圈就紧了

如果能这样简单,别人为什么要焊上?你的方法,接触电阻超大了。

网友B:
一组多少钱啊,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C:
中间锯开最明智,超级电容给个链接

网友D:
这一定要激活吗?买过几个小的,充电后放一天,掉得厉害,再充,再掉。也许没买好,说是韩国产,白纸包,吃灰。你这种测试下,价好就再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锯开最明智,超级电容给个链接

斜着锯开,以后要接上也不短

网友:
注意了,这种法拉电容连接片千万别撬开!!!!!!!!!!!等你弄完了,几乎就废了!!!!!!!!!

这种法拉电容不常见,一般由两片铝合金片连接,冷压工艺,连接片下面有一片有防短路、缓冲作用的垫片,如果拆开不当,很容易就无法二次连接了。原因是:
如果将连接片撬下来,连接片基本废了,还不了原,下面的垫片也废了;
其二,连接片开口地方与电容两极是紧紧咬合,如果撬后是再也安不上去的,勉强安装上去,也不牢靠,过不了大电流,必松动;
其三,电容两头电极端不好攻丝,必须得上档次的精密攻丝机才行,还要做好电容防短路措施,非常麻烦。

最好方法是:
一、两电容连接片正中间锯断;
二、将锯断后的连接片向外弯成90度角;
三、在锯断口那边打孔、攻丝,为后面串并联作准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一定要激活吗?买过几个小的,充电后放一天,掉得厉害,再充,再掉。也许没买好,说是韩国产,白纸包,吃 ...

放置久点的法拉电容,要反复充放电四次左右,就可以恢复正常。

如果你嫌放电慢,可以接钨丝灯炮放电,基本上四次循环后,六串法拉电容充到16V放两个月都不怎么掉电的。

就目前来说,只有LSUC、MAXWELL这样的好DIY,其它不行。

上图的电容组,有些像MAXWELL的,这种像电池一样两端分正负的,最好保留原始连接片卡口,只需要将正中间锯断,再打孔、攻丝,用铜排连接,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放置久点的法拉电容,要反复充放电四次左右,就可以恢复正常。

如果你嫌放电慢,可以接钨丝灯炮放电,基 ...

谢。记住了,买大牌子。我买了韩国的NESSCAP。回头再充放几次看看。楼主给连接去看看么?

网友:
楼主这是买的MAXWELL,连接片拆下来这个电容也就基本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记住了,买大牌子。我买了韩国的NESSCAP。回头再充放几次看看。楼主给连接去看看么? ...

这个也不错,有成品是六串或六串两并、三并的,并带有保护板。

如果你熟悉电路,还可以将保护板切割成2串的保护板,质量杠杠的。

但和MAXWELL一样,不能乱动连接片,最好是从正中间切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不错,有成品是六串或六串两并、三并的,并带有保护板。

如果你熟悉电路,还可以将保护板切割成2 ...

相对电容,那个保护板不大,就用6组保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组多少钱啊,给个链接看看

一组188包邮

楼主:
原本想把掉电压最少的6个挑出来组一组,看来这货不好拆,只能据一刀,按原来的组3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