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805剃须刀更换电池

楼主(2019-03-22):
朋友有一款20年前生产的飞利浦805电动剃须刀,好几年不为主人服务了。我拿到手沉甸甸的,个头也不小,拆开看看。好家伙,用老式变压器变压的,体积大,有重量。电池是换颜色的,没有标注电压。测量变压器输出端是直流3.7V,于是,在某宝上买来一只,装上后机器正常。

楼主:
不装好机壳,机器不充电,于是临时焊根跳线。

网友A:
镍铬电池啊,话说20年,刀片还能用,真不错

楼主:
换上的是镍氢电池,刀片可以用,应该是荷兰原装的,有110V和220V开关,电源线220V插头还是圆头。

网友:
用的还是工频变压器,现在都是小开关电源啦!飞利浦剃须刀质量真的很好!

楼主:
更正,电池不是3.7V,是1.2V.换上的电池是镍氢电池,刀片好好用。

网友:
能换个锂电池进去不?转的飞快!

楼主:
电池换成镍氢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装好机壳,机器不充电,于是临时焊根跳线。

是的啊,要不变压器没有电源,电池无法充电了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广告做的好,做工一般般,内部电路太简单。优点是声音小,剃不干净是最大缺点,手头两个都闲置了,换成松下了,剃须速度快超级干净。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质量不错,耐用。

网友(2019-04-22):
你那个是805/B,我有805/A两节电池的,1991年的。2017年换的电池,继续使用。

网友(2019-12-19):
引用 网友A:
镍铬电池啊,话说20年,刀片还能用,真不错

应该是镍镉电池吧?

网友:
全部拆掉换锂电池

网友(2021-04-21):
请问楼主,原装电池是ni-cd电池,可以换成锂电池充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