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PHILIPS 11w 3000K LED 灯拆看

楼主(2019-03-22):
PHILIPS 11w 3000K LED 灯---蘑菇型

数据规格

灯罩与灯座结合处锯一小段

掰开

PCB板14只灯珠

BP2832--降压型LED恒流驱动芯片

PCB板上的三个螺丝卸掉,板子也取不下来

破拆

还撬不下来

继续破拆

撬开----胶粘的很结实

之前敲打掰罩时,震掉小变压器

PCB板另一面

分离

散热带屏蔽罩与外壳融为一体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飞利浦的灯泡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拆了真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的灯泡做工还是不错的,

做工其是不错,用手掰不开,只能破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真可惜了···

拆机也有代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用料不错。

这灯挺好的。

网友D:
楼主这个灯还是好的吧,谢谢奉献。

网友E:
毁了,装不回去了,败家。

网友F:
PHILIPS的灯具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灯还是好的吧,谢谢奉献。

花钱不多,图个愉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毁了,装不回去了,败家。

好奇害死猫,要付出代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PHILIPS的灯具做工不错

**所见略同,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哈

网友G:
板子好像不是铝的,这散热能行?设计应该有问题,只能算工艺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板子好像不是铝的,这散热能行?设计应该有问题,只能算工艺好吧?

这种灯珠和电路一体的板子是玻纤板的,焊接灯珠的背面覆铜加强散热。

网友H:
一次性产品系列,坏了得扔!可惜,做工再好都是虚的。。。。

网友:
这个感觉是中国特供,做工一般般。还是论坛里出的10W的LED射灯更有看头。

网友:
灯泡不错,可惜拆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次性产品系列,坏了得扔!可惜,做工再好都是虚的。。。。

得扔,扔之前拆了看有没有可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