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单位闲置的无线网络路由器

楼主(2019-03-22):
这个我也不知道具体应该叫啥,我看跟我家的路由器很像,那就叫路由器吧!这个路由器是单位替换下来的,刚才看到单位的保洁员拿着要扔掉,被我要下来了,拆开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
还有5。8,应该很新的

网友A:
通电试试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试试看看如何

确定是好的,只是更新换代了,还有用吗?

网友B:
应该是大功率AP。安上天线之后才能测试,要不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大功率AP。安上天线之后才能测试,要不会烧的。

这个天线就是跟家用路由器天线一样,我单位现在使用的还有一种用很粗的馈线接的天线,天线类似一个圆的小盆一样。那个功率应该更大。

网友C:
主板没有整体图,只有局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没有整体图,只有局部图。

我马上在拍一张照片放上去

网友D:
第二张AR7242是主芯片吧,跟家用的没有多大区别。估计稳定、多并发、高流量。

网友:
估计这个5.8G指的是802.11a,速率是10Mbps

并不是现在流行的802.11ac    速率433Mbps  /  866Mbps

要不然也不会淘汰丢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张AR7242是主芯片吧,跟家用的没有多大区别。估计稳定、多并发、高流量。 ...

还有用吗?需要输入手机号,然后给一个上网密码,才能上网。家用很麻烦的。

网友:
那个芯片是16脚闪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用吗?需要输入手机号,然后给一个上网密码,才能上网。家用很麻烦的。 ...

这种路由器还真没有用过,在网上找一找说明书,应该不用这样麻烦吧。

网友:
刷一下固件就好用了

网友:
看样子是个瘦AP,需要AC控制器才能工作的

网友:
2011年的产品,做工看着不错。没坏的话,可以家用。

网友:
出不出,20块收了,只要板子外壳、天线要不要都行

网友:
cpu,A开头这个牌子,如何?我看tplink很多都在用

网友E:
这是个AP,硬件配置比较强大,8M闪存64M内存,AR7242,就现在来说硬件也比百多块的路由强大,软件就更强大了。这个应该是企业级的,不知道是瘦还是胖,看有没有复位键,复位后通电接网线上电脑看能不能进入设置界面,网上找找说明书吧。如果是瘦的自己搞不了那就挂咸鱼卖了吧,几十块应该能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AP,硬件配置比较强大,8M闪存64M内存,AR7242,就现在来说硬件也比百多块的路由强大,软件就更强大 ...

啥叫瘦和胖,谢谢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