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b75-d3v故障请教,顺收b75

楼主(2019-03-22):
昨天为了检测两块垃圾硬盘,把电脑从盘拔了,接上垃圾硬盘检测,各种折腾,拔插都是在断电下进行的,折腾完后复原,开机正常,关机。今天早上开机各种风扇转一下就停,再转再停,如此循环,停、转基本都是2--3秒。我所做的努力:换电源,拔独显,拔内存,扣电池,拆出主板,cpu重插等,均以失败告终。老司机指教。谁有b75?

网友:
按压南桥芯片,就是蓝色散热片那个。只能试试运气

网友:
把cmos设置设为默认试试

网友:
拔了CPU供电的接口,然后启动电脑  看看风扇会不会正常转我怀疑是短路的问题,感觉就像电源保护了

网友:
上次买了个这个板,也是这个问题,各种搞,不行,后来退了

网友A:
估计是技嘉双BIOS问题,我的也是B75,出 这种情况,官网去下载最新版BIOS刷一下,我的刷了已经用了2年,再没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技嘉双BIOS问题,我的也是B75,出 这种情况,官网去下载最新版BIOS刷一下,我的刷了已经用了2年,再 ...

开不开机怎么刷?望指导下。谢谢!

网友B:
双bios恢复需要开机时按住power键10秒以上,这主板开机就掉电不可能做恢复了。开机几秒断电一般是供电问题,io监测缺某个电压就会强制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bios恢复需要开机时按住power键10秒以上,这主板开机就掉电不可能做恢复了。开机几秒断电一般是供电问题 ...

有什么维修思路?我是小白,只会使烙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维修思路?我是小白,只会使烙铁。

技嘉双BIOS恢复就像8楼说的,关机状态下按下电源键10秒以上松开,一会自动重启就可恢复,不过恢复后最好刷下BIOS

网友C:
我有一块,几天经常蓝屏,有时关机它却重启,有时插电又直接启动,有时反复重启,死循环。
这款主板是我见过问题最多的,各种小毛病乱七八槽。
我是清洗主板,换了内存,CPU,电源,显卡,结果好了。问题是其它配件到别的机子上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bios恢复需要开机时按住power键10秒以上,这主板开机就掉电不可能做恢复了。开机几秒断电一般是供电问题 ...

风扇转一两秒也是特慢的,几乎听不见声音,感觉就是刚要启动就断电了,机箱、电源、cpu风扇都如此,停一两秒再转,如此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块,几天经常蓝屏,有时关机它却重启,有时插电又直接启动,有时反复重启,死循环。
这款主板是我见 ...

根本就开不了机,开机风扇转一两秒也是特慢的,几乎听不见声音,感觉就是刚要启动就断电了,机箱、电源、cpu风扇都如此,停一两秒再转,如此循环

网友:
一块技嘉的g41,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换个电源没问题了。

网友:
技嘉B75M-D3V主板无限循环掉电重启 电脑开不开机维修案例
主板型号:技嘉B75M-D3V
故障现象:无限循环掉电重启,电脑开不开机。
一块技嘉B75M-D3V主板,之前用得好好的,每次正常关机后关掉插线板,但第二天就电脑开不开机了。因为没装蜂鸣器,就只能观察指示灯,发现指示灯一闪一灭的。开箱查看,风扇转几秒停几秒,无限循环掉电重启。

维修过程:

首先是撸掉主板电池,镊子短路电池座放电,重新装回电池,故障依旧;撸掉内存重新插上,故障依旧;找来橡皮擦擦拭内存金手指,故障依旧;换了电脑内存,故障依旧;换个电源,故障依旧;把别的主板上蜂鸣器拆过来装上,压根不响,但是手里又没诊断卡。

镊子短路24P插绿线和地强制启动,无果。手指逐一摸板上各位置,发现内存插槽旁边(下方)一只MOS发烫。

找该主板电路图,测量各点位电压,没发现问题。刷BIOS,没有编程器。对换一下2只BIOS芯片故障依旧。

论坛搜索,该主板反复掉电重启的,看看别人经验,逐一焊下测试,故障依旧。别人的经验,在我主板上不管用,还是老实再测一遍启动条件!
再一次逐一测试发现PROCHOT状态异常(之前没检测到这里),没点位图只能根据电路图跑线了,0402阻容逐一检测,发现R152异常(大于1K左右)导致检测MOS温度偏高保护。镊子短接此电阻,顺利启动。拆下该电阻换上新电阻,启动正常。
跑线实测的点位图。标出的元件故障均会引起相同的故障现象。
电路图,换掉R152后,故障排除,主板已修复。

网友C:
可以试着模仿B75M板子来修修

网友:
b75 板子出问题的 超级多。

换平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着模仿B75M板子来修修

谢谢,试试看。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92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觉得应该是电源部分短路造成的保护,就近找会修的帮你看看吧

网友:
前些日子,我的也是技嘉的主板,h97 。开机就保护,(风扇一转就停)。直接买了块主板,现在学习检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