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哪位大师知道这个电阻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9-03-22):
(图片)

网友A:
看不清楚来个近照特写,电路板两面拍清晰传上来才能帮你分析。按经验如果是低压电路是470欧之560欧等,是高压电路如220V是,
100K,470K,1M欧等。

网友:
从照片看很像低压电路470欧1/4W电阻接LED红灯的。这电阻炸黑而已,一般不会坏!

网友:
如果是炸毁烧坏了,那应该是1欧1/4W电阻,作电路保险用的,相当于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来个近照特写,电路板两面拍清晰传上来才能帮你分析。按经验如果是低压电路是470欧之560欧等,是高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来个近照特写,电路板两面拍清晰传上来才能帮你分析。按经验如果是低压电路是470欧之560欧等,是高压 ...

谢谢,又给你·发了三张麻烦看一下

网友B:
那个电阻靠近发光二极管,猜是发光二极管降压电阻,你电路板另一面也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靠近发光二极管,猜是发光二极管降压电阻,你电路板另一面也发上来看看 ...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2019_03

网友C:
我猜是充电的电源指示灯的电阻,47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充电的电源指示灯的电阻,470k

谢谢!我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