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渣蜗牛星际改造飞线增加PCI-E接口接有线网卡跟无线网卡

楼主(2019-03-25):
前段时间蜗牛矿难,一大批蜗牛星际流出,跟风买了一台B款单网的主机(坛友的C款拆机图),我的那个主板单网卡,4个SATA3.0,1个SATA2.0,1个MSATA,没有pcie接口,当时买来是打算外接多网卡做软路由跟NAS的,经过多方了解,大概知道这个主板还能飞出pcie接口,那就直接对它操刀

下面先来看下主板的全貌

网卡跟MSATA部分

有一个I211网卡没有焊上去

SATA部分

拆开散热片有一个88SE9215 SATA扩展芯片没装

经过了解,网卡i211芯片跟88SE9215芯片都是走pcie协议的,可以通过这两个芯片飞出pcie接口(没有pcie口而且不在意外观可以直接焊接在扩展的设备上面,例如有线千兆网卡)
标准PCIEx1针脚定义

下面是minicpcie

经过查图纸得知网卡I211 pcie总线脚定义,根据网卡定义把线飞到pcie x1口上面即可

这里我是直接把Msata改成minipcie,msata飞线出来改成普通的sata口
改好的样子,后面用热熔胶固定,外观有点.......

网卡口搞掂了,下面继续搞88SE9215扩展芯片
继续查图纸,找到相对应的针脚位置,继续吧对应的针脚飞到pcie口上面就可以了

经过测试发现在SATA3-4的位置放pcie不错而且有12v在附近

利用空余sata走线飞出pcie

飞好的样子

最后上热熔胶固定

pcie上的3.3v从ATX座上面飞过来

后面来个完整图

注意:飞线尽可能等长,不等长有可能不稳定

网友:
太太太太太神奇了!!
不过,这样能用nvme么?呃,话说也没啥意义。
上个sas阵列卡吧,上sas硬盘。

网友A:
信号线不等长,设计电路的都气哭了。

不串0.1的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不等长,设计电路的都气哭了。

不串0.1的电容吗?

谢提醒,飞线需要等长,不让会延迟,至于电容,pcie不需要,硬盘需要

网友:
论坛里真是人才辈出啊!!厉害!!

网友:
真牛X,技术大神

网友B:
牛人啊  这样就可以有2个PCI了是吧...  可以扩展4千M lan口吗?

楼主:
没想到帖子精华了,感谢数码之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啊  这样就可以有2个PCI了是吧...  可以扩展4千M lan口吗?

可以两个4口千兆

网友B:
请教下,这个PCI-E 是多少的啊? 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这个PCI-E 是多少的啊? 2*?

pcie x1 2.0

网友B:
谢谢  想自己折腾下  难度大吗...

网友C:
跟我买的主板一模一样。我买的是B款,看看内部结构,还是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想自己折腾下  难度大吗...

工具齐全难度不大,焊接时胆大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买的主板一模一样。我买的是B款,看看内部结构,还是不折腾了。

够用就行,如果有其他需要还是值得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具齐全难度不大,焊接时胆大心细

恩恩   要飞十几根线吧..... 网口的那个是直接用了原来的msata的基座是吧

网友:
这是又多了一种玩法吗?看来有一大波用户准备上车咯。会涨价吗?

网友:
小板我还是喜欢用AMD的,上个月选了片映泰A68I-350 DELUXE,17X17CM.虽然CPU性能差点,但是核显不错,看高清不卡。而且自带三组SATA3,组NAS也行。板上还有个PCI-E X16,两条台式机的DDR3插槽,扩展和使用成本都比较低。关键是价格还便宜,在闲鱼上58包邮买的。当时买来做SSD测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