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北京奔驰E200L漏油,打方向时有异响故障维修

楼主(2019-03-22):
 12款的奔驰E200L,已经行驶了22W公里,没错就是这个数,尤记得春节前此车刚来进行了保养,这不还不到2个月时间,又行走了1W公里到保养公里数了。

  上次保养就发现了底盘漏油,车主以前没太注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漏油,检查中发现方向机问题,至于漏油的严重与否就没有太大的了解了。

  所以上次保养先将底盘与方向机上的油迹清理干净,等到下次保养时再看漏油是否严重的问题。

  拆下底护板检查,2个月不到的时间底盘又存在了一大滩油迹,这样的情况可想而知方向机漏油问题不小。

  找到方向机,查看方向机漏油部位,方向机漏出的是助力油,助力油减少就会发生打方向沉的问题,严重者打不动方向容易造成事故发生。

  一旦发生严重漏油需马上送到4S店或维修厂进行检修。

  90%的漏油问题都是因为内部的密封件对视了大量的增塑剂以及软化剂,出现了腐蚀老化变硬的问题,起初是渗油,慢慢开始出现滴油现象,时间久了密封件出现断裂。

  方向机总成的价位不低,所以这里我们进行的是维修。方向机的维修没那么复杂,将方向机顶部拆开更换密封件即可。

  方向机连接前轴承所以拆下就需要先将轮胎取下在操作了。

  固定螺丝的松解,拆下方向机。前轴承处的连接点最好使用一些专用的工具进行施工,不推荐什么大锤之类的敲击法。

  方向机的漏油处,是上密封发生了渗漏。进行密封件的更换即可。

网友:
赞的 化险为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