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明充电器110改220问题请教

楼主(2019-03-22):
110改220,变压器次级减半,电容换了,压敏电阻忘了,插电炸了,先去掉。未改之前一切正常,改之后,开始红灯亮。无输出,不充电。后来又发现初级有一组四圈,不确定是否应该减半,试试看的原则,也减半。插电,红灯闪,无输出。不充电。又检测一圈,发现有俩印字702的类似三极管的元件损坏。但网上搜,有说三极管的,有说mos的。但都是n通道。都换一遍,有输出了,电压30v,但也不充电,红灯闪,绿灯不亮也不闪,赶紧拔了电池。请大神指教原因。

网友:
搞不懂为何要这么麻烦,一般110改220都只需要看初级电容耐压和ic供电

网友:
这种试的方法比较危险,容易烧坏,还是需要些理论基础来分析
我试过改喜利得的一款充电器也没有成功
楼主这个查一下是不是保护电路的原因

网友:
楼主应该详细点。是输出几V的充电器?电路板全图都没有,很难帮到你的。我初步判断应该是充电管理IC部分出问题,主路输出有了,但充电管理IC不工作。

网友A(2019-08-02):
你都把变压器拆了,还不把主绕组减半,等什么呢?
还有等你真把主绕组减半的想法生成,要实施了,过程中你会发现……
发现……
发现!!!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你连变压器都不用拆,后端都不用动,只是划一刀,前端改个400V/450V电容了事。压敏电阻随意

网友(2019-09-10):
引用 网友A:
你都把变压器拆了,还不把主绕组减半,等什么呢?
还有等你真把主绕组减半的想法生成,要实施了,过程中你 ...

这种方法适合改造绿色快充,黑色慢充如何解决

网友(2019-10-11):
技术水平不行就不要折腾了。还是用变压器靠谱些。

网友(2022-03-18):
请问最后改好了吗

网友(2023-02-25):
这个不怎么好改

网友:
有一个skil的21v6a充电器待改造。也是110v的。

网友:
四楼的思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