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1AB量产后变成USB2.0的速度了求解

楼主(2019-03-22):
ADATA UV128 16G的SM3261AB,量产用的是SM3261_V2.3.98这个版本。

目前是需要把这个盘量产成CDROM+2个ZIP区,量产配置如下图:

量产确实也没问题,能成功,但是之后测试发现写入速度略有下降,读取速度只有30M左右,应该是USB2.0的速度了,不知道是否是量产配置哪里有问题?

还有就是量产成三驱之后,插到电脑会感觉识别U盘比较慢,资源管理器点进去盘符的时候也会卡那么一下,以前只有一个区的时候就不会,这个跟量产有关系吗?

网友A:
你不要量产为启动盘,量产为当个盘,速度应该会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量产为启动盘,量产为当个盘,速度应该会快一点

哪个选项呢?

楼主:
找到原因了,貌似是因为没有force DDR,用v2.5.36新版的重新量产一次勾上force DDR读取又回到100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