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0的软件出来这么久了为什么还没有套料

楼主(2019-03-22):
SM2260MPTOOL
都出来论年了为什么还没有套料出来,现在连2270都出了,还是没有套料,怎么玩
虽然支持的FLASH不多

但是出来就有认玩啊,哪位大佬出啊,SATA玩腻了,要玩新的

网友:
玩啥2260啊,2260的参数比2263XT都差,要玩起码玩2262
想玩的话到闲鱼找啊,上次在闲鱼上收了片英特尔的600P,128G的才40,不过还没空玩,还不清楚INTEL的能不能开卡,2263XT的收了片金胜的,2262EN的目前还没看见闲鱼上有卖。英特尔的600P在闲鱼上倒是时常见,不过性能很差,就比SATA高一点点,拿来玩玩可以,拿来用的话还是找性能高点的吧,像新出的NVME盘跑分都超过5500了,英特尔的600P跑分才一千出头

网友:
2260性能垃圾,

网友A:
NVme也没见哪路DX开过卡,听说要治具,应该不会藏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me也没见哪路DX开过卡,听说要治具,应该不会藏着了吧?

我在想20329能不能打通关,看来要想往前走,得下来换马了,即使驴子好使是不是到头了?

网友B:
20329不行,治具是jms583。。。就是佳翼的盒子。。。但是死贵没卵用。。。。你如果不嫌麻烦可以自己主板pcie开卡。。。。。烧了主板别怪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329不行,治具是jms583。。。就是佳翼的盒子。。。但是死贵没卵用。。。。你如果不嫌麻烦可以自己主板pci ...

电源模式S3,然后睡眠,再用PCI-E转M.2的卡插上去,再把电脑唤醒,OK
JMS583不行,试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模式S3,然后睡眠,再用PCI-E转M.2的卡插上去,再把电脑唤醒,OK
JMS583不行,试过了 ...

583需要专用驱动,而且要把EEP内容魔改(我猜应该把佳翼厂商驱动删掉)说实话这个我没玩过但是看朋友弄过,治具绝壁是583,但是不是佳翼的,是“专用治具”至于做了什么勾当人家不告诉我,但是我看见他加载了一个SMI的USB-nvme驱动。。。话说你终于把你这半桶水昵称找回来了

网友:
这技术贴给劲的,一点听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83需要专用驱动,而且要把EEP内容魔改(我猜应该把佳翼厂商驱动删掉)说实话这个我没玩过但是看朋友弄过 ...

求usb2nvme驱动和pid vi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usb2nvme驱动和pid vid

这个驱动不是我的。。。你觉得吃饭的东西人家会给吗?不过如果你有垃圾PCIE板子你直接电脑开卡就行了啊。。。。。那个USB驱动关键还要配合魔改信息的583呢。。。

网友:
227x明显是给企业级玩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驱动不是我的。。。你觉得吃饭的东西人家会给吗?不过如果你有垃圾PCIE板子你直接电脑开卡就行了啊。 ...

所以有驱动pid vid 可以尝试魔改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有驱动pid vid 可以尝试魔改嘛

我手上没有东西,所以以下内容全凭猜测:首先,普通JMS583肯定有厂商信息,这个厂商信息估计决定了开卡软件是否理会转接卡,第二,您说的PID VID如果台巴子没有丧心病狂应该不会改,如果非要改何必不用ASM1351之类的魔改?最后,我想说每一种转接卡貌似都根对应主控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小勾当,群联开卡治具本身就是一种转接卡,JMF的20329D,小马和ASM1051。。。。。。说来说去没东西只能靠猜,就看谁先放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没有东西,所以以下内容全凭猜测:首先,普通JMS583肯定有厂商信息,这个厂商信息估计决定了开卡软 ...

是的,目前个人要是想开卡,只能接PCI-E或M.2(KEY M)当扩展盘来开卡刷固件。而且固件很少流出,我手头也就只有2个版本63XT的固件

2260就坛子的那个

不过有固件也没啥意义,没有套料,没有颗粒可以买到(至少淘宝看了一下没)

目前大部分都是SMI公版的方案在卖,太多了,差异点最主要就在颗粒上,其它方面如整体布局、DC都是一样的(当然固件版本不同,不过都是公版的)

网友E(2019-05-29):
引用 网友D:
是的,目前个人要是想开卡,只能接PCI-E或M.2(KEY M)当扩展盘来开卡刷固件。而且固件很少流出,我手头也 ...

大佬,能不能分享一下63xt的工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能不能分享一下63xt的工具啊

供应商不允许放出来

网友F:
我手上之前收了个2260的盘,弄了半天,没搞定,不想整了有收过去玩的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之前收了个2260的盘,弄了半天,没搞定,不想整了有收过去玩的不?

2260不是一般人玩的

玩玩2263XT还行,不过目前不知道是SMI问题,还是颗粒就那个性能,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60不是一般人玩的

玩玩2263XT还行,不过目前不知道是SMI问题,还是颗粒就那个性能,上不去

全程写600到800,读取好像1200左右,之前估计固件挂了,现在用那个工具可以认盘,修改flash.set内id后也能认到flash,但不知道目前一些flash参数,所以搞不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