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氙气灯安定器

楼主(2019-03-22):
单位车上换下来一个氙气灯安定器(4S管这个叫大灯电脑)法国制造的,这东西有点重量外面的铝壳挺厚实,闲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标签

另一面

插针,难怪SSSS叫大灯电脑,这么多插针负责大灯水平调校,转向辅助,远近光转换等功能

开盖

防水密封条十几年了还很软

上面有个塑料的应该起到固定和定位的作用吧

电路板下面有导热(不知是胶还是什么和树脂似的)

电路板上面全貌

这个是电容吧

线圈

芯片

场管组(FSL11N50A)和场管架

还是场管

红色的长方体是德国的(WIMA)电容3.3uf

这两个蓝色的是什么?

这又是什么?

电路板背面有几个芯片还有很多小芝麻

左数第三个场管击穿准备买几个,试一试看能不能把这个安定修复

帖子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来交流

网友A:
这个做工真好,国产的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工真好,国产的差远了

这板子是3层板,做工的确很漂亮

网友B:
西门子博世英飞凌 都是好东西 做工与电装海拉等不相上下 可惜不好安装和接线而且不好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博世英飞凌 都是好东西 做工与电装海拉等不相上下 可惜不好安装和接线而且不好配对 ...

不用配对,修好了装我自行车上,哈哈哈

网友C:
还用了博世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配对,修好了装我自行车上,哈哈哈

想法不错 下一步上自行车安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用了博世的芯片

后面还有一个飞利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 下一步上自行车安装图

搓个麻绳直接捆绑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工真好,国产的差远了

国产车卖同样价格,肯定也采购海拉、小糸等大厂的车灯。销售价格决定了成本。

网友D:
厉害,哪个车上的?

网友:
蓝色的看字应该是1μ 400V的无极性电容,绿色黑条纹的应该是个保险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哪个车上的?

单位车上的

网友(2019-04-22):
什么车型?

楼主:
经典蝴蝶奔

网友(2019-05-30):
博世AL生产的D2S安定器,带大灯随动功能,盲猜奔驰S系大灯上的?我之前研究过一个,方形的英飞凌芯片是随动和氙气大灯的控制器,打着博世标志的长方形芯片是步进电机驱动,看这么多脚应该能带两个电机。汽车级的东西用料奢侈,都是德系西门子和威玛电容,电感和变压器也是找西门子定制的,拆了长长见识不错,但有点可惜,这个要是能用的话还能卖200块钱左右

网友(2019-08-01):
楼主有空上个修好后的试机图不哈哈

网友:
好多西门子的零件啊

网友:
汽车上用的做工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