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老家有没有,如果有就算搬迁,求拆解图,最近准备入手这个充电器

楼主(2019-03-22):
有大神用过这个充电器么,求拆解图,最近准备入手这个,充电头网发帖问下参数结果一个人都没有人见过(可见有多水),发帖问下都是没见过的,现在来高手如云的数码之家问下。各路高手,求已购买使用的大神解惑是否双口QC3.0输出。是否是36 瓦,是否有温度保护过冲保护过流保护充满保护。这里没有购买链接。论坛截个图到马云家一看就有了。具体什么的需要高人解惑,新势力优惠10元掳了一个。现在还在路上。

网友:
针对玩家的,你说的那些保护功能肯定都没问题

楼主:
给我大神已经到货,的确有温度保护 70度左右自动关机1分钟后重启。 9V1.2a按和6V3A时温度到达75 自动关机一分钟后重启,可能温度没下来所有马上又关机。没有滤波还是插上电就冒火花11口,usb端没有冒火花,typc端没有冒火花,罗马仕W30充电宝9v1.2安
小米5Spuls    6.5V 3安, 下图是充电温度达到75度后休息了5分钟重新充电时 不在是6.5V3安  而是6.4V1安一直持续到100%。为什么拔下来休息五分钟,因为充电器到达75度后,自己关闭1分钟后又自己重启。(温度下降到70度马上自己重启)断电时间不会超过一分钟。所以在不拔的情况下就出现,不停重启的情况,温度升起来马上有自己关了。单口充电不是很烫,只要双QC3.0手机充电不是很烫。但是充电宝加手机都是QC3.0 和9v1.5安很烫,30分钟左右温度升到75度。文中所有温度均是外壳温度,温度值均参考红外线温度计测试值。

楼主:
漏了两个图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