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追随者GS05定位仪改内置电池用

楼主(2019-03-22):
我的国产车早就不购买盗抢险了,车内接了GPS定位仪增加安全性。自驾游发现,有了定位仪直接能出路线图。

看到有便宜的定位仪,就再买了一个。49元的包终身平台权限的,物联卡能用上2,3年就够本了。

外接9~80V直流,没有内置电池

车内保险盒中已经接了一个了,还接这个地方就没意思了。内置电池随便找个地方塞着,更难被发现。

改单电,测试4.*V的电压位

TABV和GND接锂电

发现GPS天线的弹簧探针给我蹭掉了

还好焊盘没损坏,加点锡膏补上

工作电流0.06A,静置一段时间后会睡眠的

旧笔记本电池中拆的LG肉色18650电池,2并。

得力的图钉塑料盒,这盒子装18650电池很合适

加片4056充电

盒子正好卡住充电板

充满电了,随便找个车内角落放上。我这老车够安全的,共放了3个定位仪。暑假孩子参加夏令营,旅行包里放一个行程实时了解。

网友:
不知道电池能续航几天

网友A:
接线图,能否调亮一点。谢谢

网友A:
两节电池起码3000ma,看能否半个月冲一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图,能否调亮一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节电池起码3000ma,看能否半个月冲一次电

卓比的定位仪也是18650电池2并,一般上下班行车。起码1个月,电池还没我这个容量大。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19元。这么快就有坛友改造了,正好学习。

网友:
那待机应该很久了

网友:
买了一个 学习一下  这个板是用点设备直接接电池吧

网友:
电流不大,应该够用好些天了

网友:
刚好我也前几天在坛子里买了一只49的

网友:
牛逼,等改锂电等好久了,已经买了两个,一个装摩托车,一个装汽车,看来要再买一个,改成可以随身携带。

网友:
放车上夏天温度很高,电池安全吗?

网友:
能不能外接12V,然后TABV接锂电,当接有12V的时候,可以给锂电充电也给设备供电,当没有接12V的时候,锂电给设备供电,这样就相当于锂电是后备电源。

网友B:
不会吧,已经有坛友拆过 TABV里面没有电路连接应该不会有电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已经有坛友拆过 TABV里面没有电路连接应该不会有电压啊?

好像不是,他们测量的是原本电路板上的接后备电池的两个点。

网友:
为什么我试过同样的接法,蓝灯(gps信号)闪几下就灭,定不了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是,他们测量的是原本电路板上的接后备电池的两个点。

意思是tabv这个点和背面电池的正极不通?如果这样可以正常使用就更好了

网友:
我接的是手机充电器直接输出的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已经有坛友拆过 TABV里面没有电路连接应该不会有电压啊?

电路板另一面的另外一个tabv触点是没电压的,楼主接的这个位置是有4v多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