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烧坏电机的小熊打蛋机

楼主(2019-03-22):
烧了一回,邮寄回去修了一次,又烧坏了,电机不转!!!!

网友:
愿意的话刮刮线,看看是不是铜包铝的。

网友:
估计只能休息一分钟,再运行十几秒,类似电钻的电机。更大的问题可能铜包铝导线,顺便涡轮蜗杆好像减速效率低,但可以实现单级大减速比,停机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