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交流稳压器维修(长城牌CNC TND-1KVA)

楼主(2019-03-22):
一美女客户送来稳压器维修,说是有一天反复停电,然后机器发烫就不工作了,我通电测试发现能有电压输出,断电拆开后拨动旋转臂,然后再插上插头,测试旋转臂是否能正常归位,结果发现归位动作不正常,只能往一个方向旋转,不一会儿变压器就有点温度了,我怀疑控制伺服机构的电动机驱动出了问题,检测两颗三极管均发现不对劲,懒得查资料,直接用772和882三极管代换,并且更换掉了鼓包的电解电容,顺利修复稳压器

楼主:
稳压器维修(长城牌TND-1KVA型)

网友A: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换掉三极管就正常了,我后来才换的电解电容

网友:
很久以前我也修过一个,电机坏了

网友:
电机自动调耦合度?

网友: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一直没有用过,别人送的。

网友:
这东西其实对瞬变反应不及时,部分电器还是不用这个好,追求高的找个在线式ups不挂电池用也可。

网友B:
之前有个正泰的,给冰箱稳压,两次坏掉都是电压不稳烧了控制板的管子,夏天变压器发热大,没有主动散热,电压变动剧烈就得炸管子。后来把稳压器扔了,爱咋咋地,还好现在供电稳定了许多。但是夏天用电高峰冬天用电高峰,电压还是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个正泰的,给冰箱稳压,两次坏掉都是电压不稳烧了控制板的管子,夏天变压器发热大,没有主动散热,电 ...

现在好多电器都是超宽电压的,一般不稳压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个正泰的,给冰箱稳压,两次坏掉都是电压不稳烧了控制板的管子,夏天变压器发热大,没有主动散热,电 ...

话说现在还用得着这玩意嘛,现在的电力供应充足,印象中已经好多年没有发生过电压偏低的情况了,小时候倒是一到晚上用电高峰就停电,尤其大年30那天晚上最严重,灯泡暗的一塌糊涂

网友:
我是看客户来的,其他我不管,

网友:
美女呢?无图无真相!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下次再有美女送货来修,马上CAAL我过来,我很乐意为美女服务的。。。。。。

网友:
很有经验啊,手到病除

网友:
这个做工还差,10年前给别人修过一台~

网友:
看来找到病根了

网友:
这种东西用于电机设备,容易造成电机损坏,因为像压缩机这些启动电流很大,会造成瞬间电压过低

久而久之,损伤压缩机电机~~

网友:
美女客户呢,无图无真相

网友:
这玩意不灵敏,反而引起问题,不如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