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升级了一下M8V7,改成12864 VFD显示

楼主(2019-03-22):
这个电源用了很长时间了。当时用的是@fish8840的分立件板子,组成的纯线性电源:M8 V7电源 fish8840版套件。后来又买了狗狗的帖片套件做了升级。但后来经常出现不显示的问题,自己还能好。拆开看后发现的用来调对比度10K帖片可调的问题,这种可调电阻经常出问题,换了后过一段时间会又坏掉。所以就干脆不用1604显示了。正好手里有12864 的VFD,用上它还能提一提B格。当然是受efan改头换面的M8V7电源帖子的启发,同时也参考了他的代码。虽然这时G大已公开M8V7的源代码,但是我对AVR是真的一点不懂。当时第一次做的时候用的STC的12C56S2,由于速度不够,经常丢字符。后来买了15W408AS,速度上来了,就一切OK了。
可调电源部分仍然是纯线性的。数码板的供电使用开关电源。同时VFD的显示代电电流有点大,原MCU供电功率不足,同时也因MCU供电是隔离的,所以用手机充电器板子改了一个给VFD专门供电。

下面是过程图片了。

下面分别是正常工作和设置的界面

面板没找到合适的材料,就用原来的改了一下将就用了。

各项的测试:表比较垃圾,但电压档还是用基准校过的。

改好后的内部

送入工作位置

手绘的电路图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崇拜!会写编码程序的!

网友:
这是技术活啊

网友A:
这是用C写的??

网友B:
土豪啊!一个电源居然用上了vfd:sweat:

网友:
高手啊  只能摩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C写的??

对,STC的C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啊!一个电源居然用上了vfd

不贵,当时是25一个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贵,当时是25一个买的

够25片点阵了…还是太奢侈啊…

网友:
高手高高手。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高人哪,前来膜拜一下。

网友C:
兄弟方便把程序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方便把程序分享吗?

这个对不起,不方便分亨。因原作者不主张程序的分享。不过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原作者提供的程序框架。

uchar sBuffer[80];  //20x4显示缓存
uchar sCommand=0x00; //接收到的指令
uchar nAddress=0x00; //当前Buff地址,自动+1
//uchar bNewData=0;  //数据是否更新标志
uchar bCmdFirst=1;  //指令高字节标志
uchar bDataFirst=1;  //数据高字节标志
uchar bAddValid=0;  //地址有效标志,1-有效,0-无效
uchar nFlashAdd=0x00; //闪烁地址
uchar bFlashFlag=0;  //闪烁标志
uchar bDisBanFlag=0; //光标显示标志
uchar bDisOK=0;   //进入正常状态标志,区分起始logo与正常显示(正常显示包括正常输出和调试)
uchar nCommdNum[8]={0,0,0,0,0,0,0,0}; //指令的数量,供调测用

//INT0中断
SIGNAL(SIG_INTERRUPT0)
  16
//读取E、R/W、RS的电平,以确定要进行的操作
uchar datad=PIND;
 url=home.php?mod=space&uid=2222500]@.[/url] b) t
//经测试,没有读操作,因此代码不再写
//此外,中断方式也可以改为下降沿触发,不用再判断电平变化了
if(datad&0x01) //RS高电平,写数据
{
  if(bAddValid)

   //已知为4位接口,因此固定判断
   if(bDataFirst) //首次接收,高4位
   {
    sBuffer[nAddress]=datad&0xf0;
    bDataFirst=0;

   else7 D& h$ [url=home.php?mod=space&uid=2346862]@6[/url] j# I5 E

    sBuffer[nAddress]|=(datad>>4)&0x0f;
    bDataFirst=1;
    nAddress++; //地址自动+1
    if(nAddress>=0x50)

     nAddress=0;
     bAddValid=0;

  }
  else  //写数据,但是地址并未准备好,因此可以判断第一次接收到的是数据

   bCmdFirst=1;
   bDataFirst=1;

}
else   //RS低电平,写指令
  51
  //已知为4位接口,因此固定判断
  if(bCmdFirst) //首次接收,高4位
  {
   sCommand=datad&0xf0;
   bCmdFirst=0;
  }
  else
  {
   sCommand|=(datad>>4)&0x0f;
   bCmdFirst=1;

  //解析指令,主要是提取DDRAM地址,以便放置数据到sBuffer中
if(sCommand>=0x80)   //DDRAM地址设置
  {
   nAddress=sCommand&0x7F;
   //判断地址有效性
   bAddValid=1;
   bDataFirst=1;
   if((nAddress>0x27 && nAddress<0x40) || nAddress>0x67)
    bAddValid=0;
   //将设置地址与sBuffer序号对应起来
   if(nAddress>=0x40)
    nAddress-=0x18;

   nCommdNum[7]++;
  }
  else if(sCommand>=0x40)  //CGRAM地址设置(用到)
  {
   nCommdNum[6]++;
  }
  else if(sCommand>=0x20)  //功能设置(用到)

   nCommdNum[5]++;

  else if(sCommand>=0x10)  //移位(用到)
  {
   nCommdNum[4]++;
  }
  else if(sCommand>=0x08)  //显示开关(用到)
  {
   //显示开关用来显示光标闪烁
   bDisOK=1;

   if(sCommand&0x01)  //仅判断闪烁标志
   {
    bFlashFlag=1;
    nFlashAdd=nAddress;
   }
   else
    bFlashFlag=0;

   nCommdNum[3]++;
  }
  else if(sCommand>=0x04)  //设置输入方式(没用到)
  {
   nCommdNum[2]++;
  }
  else if(sCommand>=0x02)  //光标返回,此处也清屏(用到1次)

   uchar i;
   for(i=0;i<80;i++)
    sBuffer[i]=0x20;
   nAddress=0;

   nCommdNum[1]++;

  else if(sCommand==0x01)  //清屏(没用到)

   //Clr_Scr();
   uchar i;
   for(i=0;i<80;i++)
    sBuffer[i]=0x20;
   nAddress=0;

   nCommdNum[0]++;
  }
  128
  129.
  130. //固定赋值
  131. if(bDisOK)
  132
  sBuffer[9]='+';
  sBuffer[29]='|';
  sBuffer[49]='|';
  sBuffer[69]='|';
}
// }
//}
}

这是原帖地址:https://www.yleee.com.cn/thread-16285-2-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对不起,不方便分亨。因原作者不主张程序的分享。不过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原作者提供的程序框架。

...

多谢回复,不会编程,只能干瞪眼了

网友:
高手!
屏漂亮,面板顏值不匹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