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了一个拆(八脚)集成块的工具

楼主(2019-03-22):
闲置的30W烙铁将烙铁头锯掉一部分,在顶端中心打孔,攻丝;找一厚度3mm的紫铜边角料,整修的比八脚直插集成块略大一点,中间打孔。与管脚需要接触的部分打磨出小斜角。
磨光、吃锡

平时拆个集成块,烙铁点来点去的,有时3、5分钟还搞不定。遇到双面板更是麻烦。今天用此工具,摘掉两个还不到一分钟。
注意:烫的时候把握好时间,太长时间会坏板子或伤集成电路

网友:
太暴力了~

应该比较好用

网友:
再改改,如何拆贴片集成块

网友:
堆足够的锡也可,我一般狂堆锡然后风枪搞下很容易。

网友:
搞个U形的两边一起加热更快

网友:
有种专用的烙铁头,冂形,

网友:
这个应该很快啊,我一般用刀头拆,贴片的用风枪

网友:
看了两遍才明白,开始还以为是拔出来的

网友:
这个效果应该很快,值得推广。

网友(2024-04-21):
做成凹槽岂不更快

网友:
8角还用特殊工具,直接用刀头都拆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