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来无事参考大神们帖子做个ATX电源改可调(HOPELY ATX-250S)

楼主(2019-03-22):
近来偶得一个伊拉克橙色250w的长城电脑电源,好像没什么用 看到大神们的帖子蠢蠢欲动,因为我也没有维修电源 顺理成章改一个使用
然后网上买了一些配件 63v电容 1k 10k 多圈精密电位器 五色环电阻若干 24k 12k 等 10k精密螺丝可调电阻 等

下面上图

垃圾成色

不过长城倒是该有的都有了 一级二级

lm339 7500 好改
拆掉输出线 水洗大法后

参数
多圈精密电位器
把电容换大点 这两个拆机货 晶体管测试仪比对过 容量损耗差不多
感觉是山寨货

具体改制步骤很简单 拆几个零件 输出12v正极对7500加一个24k 7500对地加一个12k(建议用10k螺丝电阻 不然12k后期改电压还需要换)
  加几个瓷片电容解决啸叫 具体大家搜论坛大神的帖子 很多 建议按一个来 因为我不太懂原理 所以我就都看了看 结果越看越晕

这里我只上几个原理图

一开始想重绕变压器

后来特么上电后啸叫 烦死了 还烧了对13007 和连接的电阻 13009替换
然后从12v-220v逆变器上拆了个高频变压器换上了 最高28v 就它吧 好歹不叫
开好孔 喷个漆美美容

装上看看 插头换开关

比划比划
娘的电位器帽买小了 热缩管吧

辅助电源给表头风扇用的 石英灯电子镇流器加整流滤波

装上了

零线没地方焊 索性弄个电容当架子用固定零线吧

然后上电特么的风扇不转 百度查了下 石英灯镇流器要负载才有输出 而且负载越大输出波形越好 电压越稳定 特么的 白弄 拆下来研究研究改制
改制图

结果比较麻烦 算了不弄了 找现成的吧
关于石英灯镇流器改开关电源感兴趣的看下这个贴https://rg.mbd.baidu.com/e65nj9s?f=cp

发现没有太小的12v电源  大了放不下 找到几个雷击的监控电源 修复下

准备修复细长的 大的拆件 太大放不下

修复好了

换了这几个件 还有4n60 把大的散热片挪过来

上电 最高电压28左右 这电流表不归零 调了后面的归零电位器 最低也就0.03 最高0.06 不知怎么回事
内部

完工 谢谢支持 在坛里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牛逼得很!121212

网友A:
都这样了,也敢下手
艺高人胆大

网友B:
光看原来那个电源的成色,再到后来喷漆的模样,已经是神来之笔了。电源也改的很好。

网友C:
技术不一般啊,崇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一般啊,崇拜下

没有没有 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看原来那个电源的成色,再到后来喷漆的模样,已经是神来之笔了。电源也改的很好。 ...

谢谢谢谢 我就喜欢好看的东西 太丑自己看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这样了,也敢下手
艺高人胆大

开关电源算是比较简单的入门了 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D:
能改开关电源的都是大师

网友E:
这个电路板也太脏了

网友F:
楼主厉害不过这电源成色可不敢恭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改开关电源的都是大师

不敢当 我也按教程来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板也太脏了

脏点没关系 洗刷刷就好了 估计使用环境比较恶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厉害不过这电源成色可不敢恭维啊

哈哈哈  所以要翻新下嘛 想喷黑漆的 发现没有了 就来了个白色

网友G:
看楼主改开关电源好像很容易的事,厉害!

网友H:
我就是用一个R牛,弄个可调电压电流的恒流板直接搞个小范围可调电源。。。就是接线繁琐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用一个R牛,弄个可调电压电流的恒流板直接搞个小范围可调电源。。。就是接线繁琐了点。 ...

可牛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楼主改开关电源好像很容易的事,厉害!

没有 弄了好久 每天下班后弄弄 帖子看了很多遍 吃透了 也就明白了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大,我也有坏的这个电源,可是不知怎么弄。

网友:
开关电源弄懂了,一半的电器就会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