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12V电池串联可以用24V电源充电吗?

楼主(2019-03-22):
正负12V电池串联可以用24V电源充电吗?想做个小功放平时用正负12V电池供电,有知道的朋友这样能不能用单24V给正负12V电池充电?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1 短时应急可以用一下
2 二个电瓶一致性不一样,单个电瓶加载电压会不一样,会存在过充或欠充,加上24V电源不是充电器,所以长期用是不行的

网友:
可以的,极品发骚友就是用电瓶供电的。理论上电瓶供电的效果比滤波整流的音质要好些,但木耳朵听不出。另外,电池尽量配对,或者做成有保护功能的。

网友:
完全可以,像电动自行车就没有平衡充电电路,毕竟蓄电池寿命本身就远远不如锂电池,没等到不平衡就坏了

网友:
可以负载浮地

网友:
铅酸电瓶的12伏充电电压一般要到14.2伏,两个串联了用24伏充是充不满的,用来补补电是可以的,我现在两个电瓶用来自己玩,就用的24伏开关电源,但调压最高只能调到27.8伏,将就充吧,

网友:
铅酸的应该可以,锂电电池组应该不行!
我有一个汽车摩托车两用的铅酸电瓶应急充电器,可以12和24v切换。摩托车和小型汽车铅酸12v电池,满电电压14v左右,此时充电器电压大于14v。24v铅酸电池一般是货车使用,我没充过24v的电瓶,估计充电器输出电压在28v以上。

铅酸电瓶充电原理相对“简单”,锂电池组比较麻烦,主要是充电器有防过充、过放、及均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