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裸一台304激光治疗仪

楼主(2019-03-22):
年前就拆了,懒癌晚期,一致没发出来,今天实在无聊了,发出来大家观赏下;此304激光治疗仪主要用于皮肤病的治疗,比如白癜风之类的,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主机外观样子

电源分3个部分,输入端隔离变压、黄色标签的光源高压驱动电源模块、紧挨着的是主板控制低压电源模块

主板控制低压电源模块

仪器主控版与LED显示驱动板等

UVA与UVB切换控制板

光照能量检测对比

价值2.8万的高压电源模块,也裸一个

这个黑色模块应该是升压的

排除故障后点亮的样子

比较粗的光纤线

办公室灯光与自然光通过光纤传输过来的亮度

就这样吧,谢谢欣赏!懒=穷
PS:我只是一个小网管,不是仪器厂家,论坛里大能太多,请不要问太过于专业的问题,简单的还是很乐于互动的,这是一台采用304nm光波的弱激光生物刺激作用的非手术治疗或光动力治疗仪,不是高能激光哈,另一台点阵式的,才是高能激光,有机会可以拆给大家看下。

网友A:
就看见金卤灯和液体光纤,激光在哪儿?紫光照照皮肤而已为何要用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见金卤灯和液体光纤,激光在哪儿?紫光照照皮肤而已为何要用激光?

抱歉,我只是来分享仪器内部样子的,不是来做科普的

网友B:
看到那个玻璃杯,还以为是二氧化碳激光器,再看下去,好象不是激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那个玻璃杯,还以为是二氧化碳激光器,再看下去,好象不是激光的吧? ...

亲,这不是那种高能激光,主要是使用304波段的光波来打散皮肤白斑的

以下是百度对医疗激光的部分介绍:
用于治疗的激光,通常是几个瓦特中等强度的激光。激光对组织的作用,还取决于激光脉冲的发射方式,以典型的连续脉冲发射方式的激光有:氩离子激光、二极管激光、CO2,激光;以短脉冲方式发射的激光有:Er:YAG激光或许多Nd:YAG激光,短脉冲式的激光的强度(即功率)可以达到1,000瓦特或更高,这些强度高、吸光性也高的激光,只适用于清除硬组织。

网友C:
设计师是个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师是个人才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个是国外进口的,国内代理商都不多
你搜下Hansmann Electronic 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这不是那种高能激光,主要是使用304波段的光波来打散皮肤白斑的

以下是百度对医疗激光的部分介绍:

亲,你这样解释更不是激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你这样解释更不是激光了。。。。。。。

哈哈哈,也算是激光,百度百科激光,里面有激光的解释,我曾经也很纳闷的
激光的基本特性:定向发光、亮度极高、颜色极纯、能量极大
激光对组织的生物效应:热效应、光化学效应、压强作用、电磁场效应和生物刺激效应。
压强作用和电磁场效应主要由中等功率以上的激光所产生,光化学效应在低功率激光照射时特别重要,热效应存在于所有的激光照射,而生物刺激作用只发生在弱激光照射时。

这台304激光治疗仪是低功率激光,具有激光的所有特性(基本特性、生物效应都具备),所以叫激光治疗仪是没有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