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煤气管能用多少年?

楼主(2019-03-22):
液化气,老式那种橡胶的煤气管,据说一两年就要更换。而且不能超过2米。不能穿墙。

但很多家庭实际上用了十来年的都不少。 而且经常多设备共用都不知道穿了多少米。

网友:
这东西还是买好点

网友:
三年内更换,关键是接头要锁紧。之前家里天然气站工作人员上门安全检查,说全部要换成金属软管

网友:
这种东西完全可以自己把握,觉得老化就换了,关键是自己换比较方便,叫人换人工分分钟比材料贵

网友:
自己换就行,家里的貌似五六年没换过了

网友:
毕竟安全第一!如果是管道天然气,尽可能安装那个带联动燃气开关的可燃气体报警器!

网友:
自己看着换呗!没坏没漏换什么

网友:
18个月更换比较安全。

网友:
天然气管基本没有压力,嘴吹的压力达不到

网友(2019-06-05):
之前租房时我是2年更换一次,不管有没有坏都换掉,避免成为炸弹

网友:
正规的管子上不是印着使用期限吗?

网友(2023-01-24):
好像国家规定是6年。

网友:
煤气罐减压阀3年更换,顺便把软管换了就行,

网友:
10多年了都好好的,现在被要求换了波管

网友:
强制要求是两年,实际情况嘛

网友:
买好点的,有种软乎乎的挺好

网友:
橡胶管2年强制换,重庆现在新装得必须金属管才能开气,金属管有效期10年,燃气管道压力很小 没有嘴巴吹得大。

网友:
我家两米,今年第十年,还在服役,每隔个把月就检查一番

网友:
关键管子是不是耐腐蚀,最差的2年,好的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