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新款金士顿DT100G3和旧款的主控不一样。鑫创SSS6131

楼主(2019-03-22):
金士顿的G3  U盘上次发过帖子,两个16G 的单贴改双贴后为32G。
拆两个金士顿DT100G3  16G U盘合并成一个32G盘|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79783

这次有找出来几个想改改看,结果发现左右这两种包装的U盘主控不一样左侧的主控PHISON  PS2251-7-V,F从GetInfo上的信息来看是东芝的TLC。
右侧的主控为鑫创的SSS6131,F标的丝印为HVLJMFC

主控PHISON  PS2251-07-V

F丝印FD16B08UCT1-AD

F从GetInfo上的信息来看是东芝的TLC。

主控为鑫创的SSS6131

F标的丝印为HVLJMFC

GetInfo直接无法检测到

PHISON  PS2251-7-V量产比较容易,之前也做过。但是这个SSS6131实在是没有量产工具,不知道把他的丝印为HVLJMFC的Flash装到PS2251的主控板上能不能支持啊,如果不支持,量产了不成功,再换回到SSS6131的板子上有没法量产。有没有知道的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A:
认不到不操作不会破坏数据,焊回去就行了!!!

最怕认错了,但你以为是对的,量产失败,破坏了数据就完蛋了。

网友:
新妈花 都是4年前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不到不操作不会破坏数据,焊回去就行了!!!

最怕认错了,但你以为是对的,量产失败,破坏了数据就完蛋 ...

怕量产失败,换回去有没有SSS的量产工具

网友B:
鑫创的就是垃圾,碰到同事的一个DT100G3-32GU盘鑫创主控SSS6132用了几天就不认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鑫创的就是垃圾,碰到同事的一个DT100G3-32GU盘鑫创主控SSS6132用了几天就不认盘了 ...

跟主控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F是大黑片品质 我n年前买lz这个盘买了好几个 不同容量下2307和6131两种主控都有 F有现代东芝和美光 都是“自”封“白”片 现代的32G配2307全部通电死 另外外两种容量的就没事 美光16G配6131 东芝64G配2307 现代的片后来换上毁容主控 还是用不了多久就嗝屁

网友C:
金士顿的正常使用寿命是没问题的,折腾的话死的很快了

网友:
同样是金士顿DT100G3 16G,SSS的6131主控,坏了,flash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士顿的正常使用寿命是没问题的,折腾的话死的很快了

对我来说大容量正常使用就是拷游戏,20-30G的一个游戏,小文件我都用128M的拷。

网友(2021-01-15):
今天也遇到金士顿g3,32g不认盘了 拆机得知是鑫创sss6132,看来换主控也没用,需要数据就得用专业设备提取了,不需要的话直接扔吧。提醒其他小伙伴,不过我再找个6132代换一下试试,不作不死,no try no die 啊

网友(2022-07-06):
flash标:FT32B08UCT2-G7能搬到is917上吗?pcb断了(希沃断头台),没什么重要数据(3s主控)

网友:
FD 开头是 TLC? 我还以为只有 FT 开头才是 T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