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宝上的0.36寸的电压表老是闪烁,不显示电压

楼主(2019-03-22):
买了个6V、12V的蓄电池充电器,如下图所示,在8A那加了个两线0.36寸的电压表。本人小白,画了个电路示意图元件型号瞎选的!元件型号瞎选的!元件型号瞎选的!
麻烦各位大虾,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一是新加的两线电压表一直闪烁无法正常显示电压,拆下来测量电池或其他直流电源都能正常显示,帮忙指点一下。
  二是电流表量程明明是15A的,充电时也显示10A左右,但是用功率计测量,实际功率才不到10W,电流才合1A多点,为啥会这样?

网友A:
开局一张图,问你扶不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局一张图,问你扶不扶

谢谢专家,还没编辑完,点错了就发布了,这下帮忙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可能是电压表、电流表的供电问题,查一下有指示时的电压,这种表我喜欢用3线的,单独给个稳压5-10V供电。

网友A:
不懂这玩意,是不是脉冲电压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这玩意,是不是脉冲电压输出啊

谢谢,记得脉冲一般用半桥整流,它这个直接用了一个四脚整流桥,型号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记得脉冲一般用半桥整流,它这个直接用了一个四脚整流桥,型号忘了 ...

这里边就是你电路画的样子吗,这么简单啊,坑人啊

网友:
你的图整流桥画的连接不对,实际应该不是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边就是你电路画的样子吗,这么简单啊,坑人啊

示意图,示意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意图,示意图

输出是脉动电压,如果你的电表输入端有较大电容的话,按理也能正常显示啊
你可以这样改试试,但是显示的电压不一定和输出电压一致,但是能判断出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脉动电压,如果你的电表输入端有较大电容的话,按理也能正常显示啊
你可以这样改试试,但是显示的 ...

谢谢指点,我并上个电容回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并上个电容回去试试

哈哈,注意耐压值,正负极性啊,放炮我不负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注意耐压值,正负极性啊,放炮我不负责啊

并了一个50V100uf的,可以显示电压了,这样6V和12V就不会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