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 苹果手机6电池拆保护板换电芯是否可行

楼主(2019-03-22):
请教 苹果6电池拆保护换电芯是否可行

网友:
听我一同行朋友说也就苹果电池上面那个小的电路板值点钱,电路板里面有电池的厂商信息 电池序列号 生产日期 等等数据。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断电锁这功能

网友:
可行,上吧,换完需要通电激活

网友:
可能存储了电池使用时长、电池衰减等信息,那就只能连电路板一起更换了,或者找能写电池数据的商家搞

网友:
好像有商家是这样做的

网友A:
可以换电芯  充放几次就变成新电芯的容量了

网友(2020-02-16):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电芯  充放几次就变成新电芯的容量了

我换了,启动后一直重启,是不是不清数据不行

网友:
苹果6的电池保护是硬件的,电量计不参与电池保护动作。但电池保护板电流采样电阻很脆弱,板子稍微变形就会锡裂,电流采样就会不准容易造成过流保护。

网友:
我手头也 有一台i6,电池有电,但输出的卡扣测量不到电压,看样子是保护板故障了,能否搞 块旧板把保护板换了?
请问怎么激活?
接电池电极激活?
还是接卡扣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电芯  充放几次就变成新电芯的容量了

数据只能编程器重写,

网友(2020-04-02):
最后搞定了吗大婶?

网友B:
苹果4S苹果5苹果6我都换过电芯,完全没有问题。

容量显示不准,慢慢会校正一些的;一直重启可能是没电了,或电芯不行,或保护板有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4S苹果5苹果6我都换过电芯,完全没有问题。

容量显示不准,慢慢会校正一些的;一直重启可能是没电了, ...

容量显示不准  1%的电量可以用好久

网友C:
ip4的时候换过好几块电芯,IP6没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4的时候换过好几块电芯,IP6没换过。

老机器 改着用用还行

网友:
原来也打算换电芯,拆完发现6的保护板太小担心组装时绝缘安全问题,还是换了第三方品牌电池

网友:
我弄了一个还没焊好就废掉了

网友D:
换好了喉一声,我也想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好了喉一声,我也想换

换了 电量显示不正确